数控车床刀架,需要换刀的时候会多转一圈---求助

楼主(2010-08-10):
我使用的是GSK980TA系统的数控车床,床身是沈阳一机的,四工位刀架,近来发现刀架在车削过程中需要换刀的时候会多转一圈,有时候甚至是两圈,才能换到想要的那把刀,它是连续的多转一圈或者两圈的,有时转多了就会报警,报警信息显示:换刀时间过长。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机械问题还是系统参数问题?参数一直没有人改过,机械部分也没有撞过刀,以前一直很正常,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刀盘有东西卡住了,最好润滑一下

网友:
是发信盘的可能性最大。有条件换一个。

网友:
查一查,社区里这种贴子有好多,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电路问题,不好说太多,

网友:
刀架里边哪个东西坏了,换一个就可以了,拆开刀架上边那个盖子就看见那个东西了

网友:
一种可能是发讯盘坏了,另一种可能是电路接触不良,拆开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比较大可能是刀架发信盘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如果你的刀架是沈阳精诚生产的,那发信盘可能不是全密封的,内部的用于接收刀位信号的弹簧片和刀位相应的铜片就会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时间长了铜片就容易长铜锈,因而导致接触不良了。  最经济的办法是把发信盘的铜片用细砂纸稍稍打磨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更换新的发信盘试一试。

此外,数控系统报警信息显示:换刀时间过长,那是因为换刀时间确实太长了,系统参数里面有一个换刀时间设定的,超过时间未完成换刀就表明这一部分存在故障,所以系统会报警让你去检查,这不是系统方面有故障,请放心。

楼主:
是的,多谢各位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发信盘问题,里面有铁削导致接触不良,擦干净后现在已恢复正常!

网友:
你好,这个是刀架发信盘坏了,更换一个新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希望对你有帮助,以后大家有关于刀架的问题都可以请教我

网友:
有过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检查霍尔盘和电路,有的机床可以在刀架中加一些机油

网友(2010-10-19):
是不是老是那一把刀号要转几圈?如果是的话请调整高低要匀称,信号线接触不良或者检查那把刀号的磁性开关是否损坏。如果是任意刀号出现多转几圈,就检查磁铁和磁性开关的距离是否太远。

网友:
你好,这个是刀架发信盘坏了,其中有一个信号的位置检测不到,所以他就直接换过去了,你换一个发信盘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2012-04-06):
我也遇到过,换一个刀架还是出现同样的故障,此现象是偶尔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