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功率怎么算!

楼主(2010-08-10):
现在一机构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传动。带动链条。链条计算按功率。那减速机输出轴的功率还是伺服电机的功率吗?

网友:
功率当然还是电机的功率,这个是不会变的否则就变成永动机或其他什么的了,链条的选型和他的速度有关,使用减速机后转速降低,需要的链条型号也会增大

楼主:
那如果我选的节距偏小怎么办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选小了就是速度上的问题了,转速高但是线速度小啊。
你要问的是链传动的能效利用率(95%左右)。
然后再计算功率,再选择链的规格,结合速度和强度

网友:
只要不超过其破断力就行。。。。。。。。。。。。

楼主:
怎么能保证链条不断呢?计算拉伸强度。

楼主:
顶出来期待高手帮我解决下。

网友:
就我的了解,每一种链条在不同转速下需小于一定的功率。否则会断,具体功率多少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有时单排链功率达不到,就用双排链

转速与功率的曲线图表

转速与功率的曲线图表

网友:
就我的了解,每一种链条在不同转速下需小于一定的功率。否则会断,具体功率多少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有时单 ...
引用 网友A:

    对。。。。。。。。。。。。。。。。。。。。

网友(2011-03-27):
算出来的修正功率特大!小链轮修正系数还能用?

网友(2011-04-28):
wo也想知道啊

网友:
每一种链条在不同转速下需小于一定的功率。否则会断,具体功率多少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有时单排链功率达不到,就用双排链,你要是想找详细的看看www.hongganji168.com

网友(2012-05-28):
楼主是在原来基础上改进也就是说电机的功率数是知道的了!那如果一开始不知道系统传动的功率,请教该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