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合金激光焊接的难题---请教

楼主(2010-08-10):
各位,现在遇一难题:
一套铝合金的盒子,里面已经做安装了元器件,需要用激光焊接的方式做最后一道封装
盖子是AL4047,盒子是AL6061;表面都有电镀镍层保护,镍层厚度0.03MM
气密性要求是10E-6;
考虑到成本,要通过脉冲激光焊来焊接;现在通过发外多家公司做样均发现在气密性不能通过

各位大侠,对铝合金的激光焊接有什么高招,针对铝合金材料及表面处理都可以提出你们的意见.

谢谢!

楼主:
有这方面的大侠出来提点建议

网友:
上次在太仓通快看见有焊接奥迪的零件,也是铝合金的,有密封要求;

楼主:
他们用的连续焊还是脉冲焊;另外铝合金牌号及表面处理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2013-11-09):
那里能买到4047啊?

网友:
铝合金是比较难焊接的一种材料,由于极易氧化,所以一个焊接的成败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焊前的清理决定的,之后如果是采用激光焊接,由于激光焊接是在大气下焊接,极易产生气孔,由于6061中镁含量高,更容易形成气孔,况且还是两种不同的铝合金的焊接,那么有可能还有裂纹,由于你所说的采用的是脉冲的激光焊接,可以推断的是由于铝表面的反射比较厉害,由于激光发生器的功率有限,不能达到你所要求的比较大的很深,因此采用脉冲焊接,这样焊接的深度可能会有所增加,但是焊缝的宽度肯定是比较窄的,不知道用激光焊接的时候有没有增加填充金属,有没有开坡口,但是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未开坡口,未加填充材料,如果是焊缝对接的比较好,加工精度比较高,脉冲焊接后,有可能是焊缝较窄,表面是融合的,但是焊缝里面则有可能有空洞和裂纹,而且还是比较大的,贯穿整个焊缝的纵向裂纹,如果焊接的加工精度不高的话,则表面有可能会有塌陷等等,更加的难以保证气密,因此选择用脉冲激光焊接也是需要多方面注意的,也需要很多次的实验才可以做出非常完美的参数。建议考虑一下真空电子束焊接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2024-06-22):
要用连续激光器进行填丝焊接才能保证不产生气孔,这样才能保证气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