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运动副用哪种轴承好?

楼主(2010-08-10):
∅8的杆子做轴向运动,约30次/分钟,同时做旋转运动约1100/分钟,因环境限制,不好供油,∅8的杆子是一般的导向轴。稍微有点负载,现在试用MISUMI的LFZB的无油衬套(从里到内依次是聚四氟乙烯、青铜烧结层、钢金属底层),发现效果不理想,大约连续运动8、9个小时之后轴与衬套间的间隙目测估计有十来丝。各位能提点建议么?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将轴套做成自含油的,以前用过的结构速度不高效果很好,你的速度较高可以考虑一下,结构是在轴套中间比两端挖深8——10mm宽度根据结构稍宽一点较好含油多,再挖深处镶入毛毡毛毡内注油

网友:
不知道导柱和导套全部表面淬硬可以不?

网友:
MISUMI不是有本冲压模具手册吗,那上面有模具专用的衬套,保证能用,只是价格有点贵

楼主:
齐鲁大地的建议看来可行,
vic0vic,硬碰硬更加不耐磨吧?
湘里狼,你的建议恐怕不行吧?模具导柱导套间隙小、耐磨是不假,只是恐怕不适合用在这样高速的旋转场合吧?

网友:
无油衬套也建议加油,MISUMI样本上有说明的,并不是不用润滑油的,大多是少油润滑

建议将轴的表面淬火,然后镀硬铬

建议使用卷制的聚四氟乙烯轴套,开口处附近采用一个紧定螺钉压紧,间隙大了就紧固一下

网友:
来到  圣地  了……
一句都不懂

网友:
不能使用滚珠花键?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估计是使用方式错误。

你两端一边一个就没事了

网友:
楼主并没有说出轴向运动的线速度啊,只是说30次每分钟,我查了一下,misumi的这种衬套的最大的工作速度是5m/s,不知道楼主的轴向运动的线速度有多高。另外,这种衬套内部的聚四氟乙烯中含有铅,应该可以自润滑吧

网友:
象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可能是轴表面不光洁造成的,最好轴表面镀硬铬,如再不行的话,可用粉沫冶金含油轴承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带内圈的滚针轴承!

网友:
带自润滑的轴承比较好,聚乙烯的旋转发热大的,而且高温后容易失效

网友:
直接采用直线轴承+滚针轴承,多好 。。。。。。。。。。。
直线运动轴承 LB81524 LB81524             内径8        外径 15  宽度24 - - - - -
直线运动轴承 LB81524AJ LB81524AJ       8 15 24
直线运动轴承 LB81625 LB81625             8 16 25 - - - - -
直线运动轴承 LB81625AJ LB81625AJ       8 16 25

网友:
直线轴承不知可否   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速度推算过,已经接近MISUMI型录中推荐的最高转速0.65m/s.
MISUMI中BFLB这个型号是可以满足,但是价格太高,一台设备要60个,批量生产费用吓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内圈的滚针轴承是不是只允许轴在轴向有微量移动?我这里这个轴要反复做轴向运动,速度大概6mm/s,带内圈滚针轴承在这个场合应该不适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两个部件是分别解决了轴向运动、旋转运动的摩擦问题,问题是我这根杆是同时做这两个运动,这两个部件能整在一起用吗?你教教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用两个或多个内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内外径刚好配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画个图出来让兄弟们见识一下~如何?

网友:
齐鲁大地的建议看来可行,
vic0vic,硬碰硬更加不耐磨吧?
湘里狼,你的建议恐怕不行吧?模具导柱导套间隙 ...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转速也不算高啊,3600/min的高速冲床都能用,你这个还不能用啊
如果还是有顾虑的话,那就干脆分开设计算了,用直线轴承+滚珠轴承来搞定

网友:
铜轴套,内含油槽试试看

网友:
两边有支撑吗?不然你的结构不能用买的导向衬套或者自润轴承,都会磨损(我们公司的实例,垂直运动,无转动,直径35导向轴,先磨衬套,再磨轴。何况你的转速比较高!)

网友:
记得MISUMI有种滚珠导套是可以用在楼主这种情况的,不知道轴的左右直线运动的位移是多少?

网友:
看书上介绍过旋转直线轴承,相当于直线轴承和深沟球轴承的组合体,参考轴承制造商的样本看看,应该有标准件采购的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其实我想问的是:哪种又便宜又能满足要求,像旋转直线轴承这个我也了解过,只是价格太高

网友:
学习了,齐鲁大地是淄博的呀!

网友:
这个只能提高结合轴和孔的精度用油润滑

网友:
采用深沟轴承+直线轴承+深沟轴承,外加安装套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