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电动刀架拆了又装上后,转不动了!

楼主(2010-08-10):
数控车床电动刀架拆了又装上后,发现转不动了,而且还检测不到刀位信号,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哪一种刀架,液压还是电动

网友:
再拆再装……
注意发信盘的安装

网友:
换不了刀看看报警信号呀!

网友:
和发新盘配套的那个磁力盘 装错了吧 测量霍尔元件有没有电压

网友:
检查一下刀架发讯盘的线头次序有没接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发信盘配套的那个磁体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和一般的磁铁是一样的吗?那个磁体能转动吗?发信盘的信号来自那里

网友:
霍尔发信装置需要三种线,电源两根,信号一根,霍尔开关元件是通过磁通感应使开关元件发出信号,所以一般来说,除信号线外必需要有两根电源线。四工位刀架有六根线就是这么回事。磁体是可以转动的,如果你放错了,也应当能检测到刀架信号,除非离的太远了。所以你主要要测电源线是不是在安装的时候开路了。最好是用万用表测一下上面的几根线是不是有断的。拉线测量,断电下用导通测试挡。还有,你拆刀架的时候把磁体拿出来了?一般我们都不会把它拿出来的。如果拿出来了,那就要好好看看是不是放错位置了,实在找不到要放哪就看一下别的机床是安哪的。

网友:
是不是有指令,但是没有动作

网友:
这个搞不懂,帮着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够淡定啊,你不是对于这种贴子很厌恶吗???嘿嘿

网友:
小弟是新手 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厌恶说不上,不欣赏吧

网友(2013-01-16):
请问你那是什么系统??华中的??是不是霍尔元件的线连接错了??还有是不是plc参数设置错了。

网友:
确定机械安装过程正确??

网友(2013-03-04):
线看有没有接错

网友:
检查发信盘和霍尔元件

网友:
应该是发讯盘及接线端子、磁感应没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