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材料的加工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0-08-10):
大家好,对于超硬材料是不是只能采用特种加工?比如电火花成型、线切割、激光加工,还有没有比较理想的其他加工方法?特别是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

网友:
指的是金刚石类超硬材料吗?
具体到哪类产品?

楼主:
钨合金,主要是材料硬度比较高,工件尺寸比较小,精度要求高,结构倒是挺简单的。

网友:
多小?具体规格与要求?
是否批量?
如果使用电火花与激光成本是蛮高。
磨削可以满足的情况下可以批量生产。

网友:
钨合金采用电火花加工效率太低了,不适合大批量生产。目前都磨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批量,尺寸很小,最大尺寸为10mm。
我对于磨削了解不多,据书上介绍,磨削用于产品的精加工,那么小的零件可用磨削一次加工成型吗?对于它可用实现批量生产能否具体介绍一下,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我的零件是钨合金的尺寸都在10mm以下,最小的2.8mm,采用的就是磨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采用的是什么设备啊,对于磨削的用于批量生产我不是很明白,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你!

网友:
回复  mixin0756

    你采用的是什么设备啊,对于磨削的用于批量生产我不是很明白,能说的详细点吗? ...
引用 网友C:

    棒材?片材?规格大小?粗糙度 光洁度多少?
你每天需要加工多少?合理每片加工费用多少?
不太经常在线。留下电话 13523489941
QQ 378799864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圆柱体件,外圆用无心磨,端面用双端面膜。

网友C:
棒材?片材?规格大小?粗糙度 光洁度多少?
你每天需要加工多少?合理每片加工费用多少?
不太 ...
引用 网友A:

圆柱体,多规格,多数都在10mm以下,Ra0.8~1.6。
你是做砂轮的吧

网友A:
圆柱体,多规格,多数都在10mm以下,Ra0.8~1.6。
你是做砂轮的吧
引用 网友B:

    恭喜您!答对啦!
做砂轮的对磨削有一定的了解!
还望您多多指教!

网友:
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电火花

网友:
能不能考滤粉沫治金 ,用模具。我是纯外行,只是听说的,呵呵

网友:
嘿,我来介绍一种新工艺,我们研究所最近采用ELID(在线电解修锐)磨削技术,对钨合金材料加工后表面粗糙度可达15nm以下,有兴趣QQ:1041172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