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如何画螺纹孔?

楼主(2010-08-10):
刚刚学习UG,之前用的是SOLID EDGE
用UG画螺纹孔,是不是要先画底孔,然后再画螺纹啊?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还有英制的螺纹孔怎么画啊

网友:
对 ,先画孔 再画螺纹 都有对应的命令

网友(2010-12-08):
学习了,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