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断电再上电的状态---请教

楼主(2010-08-10):
我搞了一台专机上面配置了一个伺服电机、9个步进电机还有若干台异步。程序输入之后运转没有问题,我的问题是如果一旦停电再上电后系统时能否继续执行中断的程序或者返回各自的原点。电气工程师告诉我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既不能执行中断的程序也不能回到原点,需要人通过触摸屏一个一个的操纵使其返回各自的原点再工作,那么停电前未完成的工序再重新走一遍会影响精度的。我不懂电希望各位专家解惑。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这就要看你设备上伺服马达上的旋转编码器的类型了,如果是增量型旋转旋转编码器,可能不行。如果是绝对型旋转旋转编码器应该可以。以前还有编码器上自带电池的,现在也许不用带就可以。
     绝对式旋转旋转编码器是利用自然二进制或循环二进制(葛莱码)方式进行光电转换的。绝对式旋转旋转编码器与增量式旋转旋转编码器不同之处在于圆盘上透光、不透光的线条图形,绝对旋转旋转编码器可有若干编码,根据读出码盘上的编码,检测绝对位置。编码的设计可采用二进制码、循环码、二进制补码等。它的特点是:
1.2.1可以直接读出角度坐标的绝对值;
1.2.2没有累积误差;
1.2.3电源切除后位置信息不会丢失。但是分辨率是由二进制的位数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精度取决于位数,目前有10位、14位等多种

网友:
楼上说的,俺不太明白。参考点需不需要回要看情况,而且和楼主的想法也没什么直接关系。
是这样的,象这种一般的设备,没必要为此花大精力来弄。
但要说能不能,当然是能的,只是实现起来很麻烦。比如一些复杂的模具,加工到半道上突然停电或别的原因导致中断,那再重新跑一遍当然是不合算的。普通的设备是通过人工删程序来实现断点续加工的。好的设备可以自动从断点继续执行。
如果不是太复杂的加工,可以给各工序设定完成标志位,带断电保持的那种,同时尽量使用绝对编程。那么重新上电后,设备就“知道”那些工序是完成的,在所有工序正常结束后将各标志清零,就可以实现断点加工。
至于楼主担心的精度,这不是大问题,除非受力情况变化非常大,同时机构刚性比较差。

网友:
可以做到的,楼主不必担心,这属于自动化控制方面的范畴,不是三两句能解释得清楚的,你那个电气工程师蒙你的,怎么不能回原点呢,停电再上电和开机回原点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赐教,我因为是外行提得问题不太准确,有问题我还要麻烦各位,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和大侠讲的一样,就是如何在设备断电后记忆到中断时程序执行位置。如果有这种担心,就应该避免断电情况的发生。
实在无法避免就加装一个UPS给系统供电吧,我们很多客户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两个都没问题,回零时任何时候都可以回的,但一般会加些确认按钮,防止误操作。
中断后在断点重新工作直至完毕也没问题,在程序上设标志位即可,精度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只要你的控制器里边写了开机回零的程序就行

楼主:
感谢各位,我认为社会停电和工厂内的不正常断电是不可避免的,作为自动化设备应该是全自动化的包括断电后的恢复功能,但是我不懂电所以请教大家。谢谢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下,顺便弄点威望值,好下东西啊

网友:
现在也正在头痛这个问题。
除了电之外,机械方面还应该有措施,防止停电时,移位。如受重力作用。

网友:
移位不是问题。假如是相对编码器,上电必须先回零。假如是绝对编码器,机械移位了,坐标也会跟着变,是对应的。除非移位是脱离连接的移位。
重力轴有抱闸的,不用担心。
一般设备不会加UPS,当然有加的,目的是断电回退,尤其是重力轴,加工过程中突然断电,是有微量下坠的,这种情况有时不允许。加UPS也好,用直流母线的能量也好,用电容存能量也好,都是为了断电回退。没听过用UPS做续加工的,得多大的容量啊。比如,FANUC有回退模块,很少用,俺只用过一回。

网友:
移位不是问题。假如是相对编码器,上电必须先回零。假如是绝对编码器,机械移位了,坐标也会跟着变,是对应 ...
引用 网友A:

    抱闸,大的设备可能好点,有多的选择。小设备体积要求紧,成本要求低。自己设计又麻烦。找个合适的供应商太难了。
老板又想体积小,又想可靠,还想成本便宜,呵呵。
另外,担心抱闸这块,工作中,失效,造成轴不工作。
还有,失电制动的,永磁式的贵,机械式的,发热量大,很头痛。
做个满意的设备,难啊。

网友:
要说抱闸失效的,是有的。但只要设好负载检测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同样的电机,带抱闸和不带抱闸,体积上区别不大。要是单独的外置抱闸另说。

网友:
内容可以的,以plc为例,如果突然断电,那么再上电后传感器的原始状态就改变,造成误动作,如果把一些重要信息存在pl c的有记忆功能的点上,就能避免误动作

网友:
停电再上电和开机回原点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一回事。
原点只是建立坐标系而已。断点加工是另外一回事。俺有时候用,但只是规模比较小的场合,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受益匪浅。

网友:
PLC内有看门狗电路,当断电后能记忆程序运行至哪一步,当得电后能接着运行,PLC功能很丰富,不只是可经编几个逻辑控制电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