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渗油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0-08-10):
液压接头渗油,更换密封圈后还是不好用,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接头渗油一直是困扰液压使用者的难题,特别在高压系统,,
首先要仔细观察油具体从接头某部位渗漏,再做解决,,,
接头不得有磕碰,毛刺等不平整问题,,
高压系统还要看O圈硬度够不够,
也可以尝试更换不同品牌接头,
油粘度有时也要考虑,

网友:
实在不行就连接头一起换,肯定管用!!

网友:
仔细检查到底是什么地方漏油,是在没办法就用楼上办法,连接头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恩,同意楼上的,换掉吧,不过,换找个精细点的吧,不然还漏

网友:
先检查一下密封面粗糙度,目视是否有划痕。

网友:
密封有问题?一般都是密封和清洁不干净造成的。建议拆开清洁后,更换密封圈,再装好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论坛里有用胶管的朋友吗?我是做胶管的,我联系方法是15903287771

网友:
渗油的话具体看渗油部位是哪里,接头的锥度以及密封圈选型,装配等都会有影响,还是换个接头好了,成本不高,还安全些

网友:
有很多是拆卸的时候碰到啦 应该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实在不行就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嗯,我觉得也是,拆下后检查一下油路接口处,实在不行换个新的接头试试

网友:
接头的密封圈规格是不是原配的,你可以装两道密封,试一试,

网友:
仔细检查到底是什么地方漏油,看油管接头是啥结构,在没办法就用楼上办法,连接头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2010-09-09):
你得仔细检查管头是否有变形。若管头有变形就是再重复更换密封也是不行的,变形量不大能处理就试一下,真的变形大不能处理好的话,就更换,也不能只看一头是吧?

网友:
液压系统的压力是多大啊 环境温度是多少 如果压力大 温度高 应采用锥度配合硬密封好一些 拆卸时还不易损坏

网友:
找个高级钳工就可以搞定,不需要来这里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阀块表面粗糙度比较大,所以才漏油。

网友:
换新的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换粗一些的密封圈
可能是管接头凹槽太深的缘故

网友:
我说的是GB966的那种管接头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管接头

网友:
以后建议用管螺纹!!!!!!

网友:
我在工作中遇到过油管渗油的情况,怎么修理都没有效果。后来才发现,接头的螺纹长度比油管的内螺纹稍短,螺纹锁紧后并不能密封

网友:
你还是要看看你的管接头  人家厂家跟你做油管的时候  接口是不是对型号的

  我以前就经常让人家帮忙叩管...  都是接口有问题的   老是把密封圈拧破...

网友:
修一般不好修好,最好换一套,装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
先更换密封件试试看吧 如果还是不行就连接头全部更换吧!液压件接头就是容易漏油啊

网友:
接头漏油的话试试乐泰胶吧 兴许管用

网友:
看看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个别现象可能是接头密封圈槽尺寸有问题。

网友:
上图 大家帮你看看 就全搞定了 上图吧

网友(2010-10-12):
液压油的粘度和O型密封圈特性是必须相匹配的,如果油的粘度没问题,换个种类的密封圈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接头处漏油,是那种C型接头,按常理来说应该不用密封的,可我拆开来一看,接头的斜面上O型圈,二话不说换,可是换了新的还漏,拆下来再仔细看看,接头里面有个特别小的裂缝,这下没辙了,只好把接头从油管上锯下来全换新的了

网友:
如果确定是接头渗油而且不是密封圈问题的话建议更换别的类型的接头。

网友:
沒辦法,不行都換,換之前要檢查。

网友:
你好,你的接头是什么形式的?24°锥吗?

网友:
接头渗油一直是困扰液压使用者的难题,特别在高压系统,,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首先要仔细观察油具体从接头某部位渗漏,再做解决,,,
接头不得有磕碰,毛刺等不平整问题,,
高压系统还要看O圈硬度够不够,
也可以尝试更换不同品牌接头,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油粘度有时也要考虑
实在不行就连接头一起换,肯定管用!!

网友:
把密封圈去掉,改成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工的精度成问题

网友:
整个连接部分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