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剖面线的捕捉怎么这么不好捕捉?

楼主(2010-08-11):
如图座剖面视图的时候,画中心线怎么很难捕捉中心呢?没有草图那样捕捉那么轻松感觉很费劲,而且想把剖面视图的标示向两头移开一定位置怎么也不太好移(就是c-c这两个字母移开些)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如图所是图中一些零部件名称,和装配体里面的不一致,打开装配图后,是另外一名称,即使打开这个文件后另存为另一个名称,这里的明细表依然还是这个名称。怎么让明细表显示装配体里面的零件的名称呢?这个零部件是以前的项目借用过来的,所以明细表中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这个关系我摸索了一个礼拜还是没有理清到底什么关系。明细表中有一些自定义属性,比如 材质和项目号等等。
有哪位大侠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能否有教程呀。

楼主:
这个问题软件里面肯定有设置的,肯定也比较简单,只是没有发现。希望大侠们的指点呀
现在对与这两个问题解决的最笨的方法是第一个为剖面中线添加关系,第二个问题直接改成装配图里的名称,
但是这样感觉好笨的方法

网友:
剖面线捕捉还好吧。
1、直接捕捉;
2、标尺寸,然后把尺寸移到一个隐藏的层去。

另外一个问题得看了你的自定义属性才好确定,初步估计可能是下面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剖面线的问题已经解决。在此谢过,不过下面一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说的的这个设置已经试过,没用,不知你怎么设定的,我的是08的你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
或者你看看这里:文件=》属性=》自定义,和文件,属性,配置特定。
即下面截图。如果是配置特定里面有,把内容改掉,或者把配置特定的属性删除掉,BOM就显示正确了。供参考。不行的话,你把出问题的零件给我看看吧。

网友:
1、中心线,工程图里有一个专门可以制作中心线的。点两条边就自动在中间位置显示了。在”插入----注解---中心线"。
2、BOM零件名称:如楼上所说。BOM表格中,每一列中关联到零件的自定义配置名称中。你可以自己设置。你所产生的问题,可以查看一下零件。  如果是使用默认的BOM样板,一般名称关系的是“Description”属性名称。“文件----属性---配置特定"。 那里的值应是“步进电机”。

网友(2010-10-22):
确实是不太好捕捉,我以前也碰到过,确实麻烦,好方法会提高效率,确实好。谢谢。

网友:
先把剖切线随便画一下,剖切完后编辑草图,定义

网友:
其实你不用捕捉中心线,在你画剖面线时,先在轮廓线上晃一下,捕捉到中点,然后慢慢移过来,通过导航,就能捕捉准了,第二个问题,你看看零件模型里的配置属性,看它设置的在零件明细表显示的属性,有的是设置的是文件名称,有的是设置配置的名称,还有的是自定义名称,你要仔细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