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数控冲孔机---请教

楼主(2010-08-11):
孔径1.0~3.0mm,钢板厚度为3mm,面积大概为600×900mm的钢板。孔均匀排列..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请大家给我点建议,或者生产厂家!谢谢!

网友:
主要看自己的资金了,有实力的话买个进口的数冲,价格100万以上,国产的一般几十万就可以了但速度慢使用寿命低

网友:
通块的机器蛮好的我们厂里的机器都是这种的激光数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