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将明细表做成想要的格式然后存到模板中

楼主(2010-08-11):
请教高手,如何将明细表做成想要的格式然后存到模板中,SW自带的格式不符合要求,目前我是每做一张装配图,然后将明细表调整成需要的格式,可是每次都需要调,很浪费时间,请高手指教呀!

楼主:
我会了,供大家参考

1、首先修改好一个合适的明细表
2、点击,右键另存在原来明细表模板存放的位置,比如
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
3、存成需要的文件名,XXX明细表
4、下次再用的时候只要插入XXX明细表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lz,长见识了。这个以前弄过,每次都要改的确很麻烦。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专门建一个目录,用于存放各种模板、宏、材料库、注解库,等。
目的:避免系统重装后自定义文件丢失;方便多电脑间自定义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太对了,等我收集全了就备份一下,在全公司推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一定是高手,以上你说的这些模板、材料库等都有吧,能否给我发一份?先谢谢了!tti@hkstools.cn

网友:
我是来混声望 下东西 的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把你设置好的材料明细表给我发一份啊 810491333@qq.com

网友(2010-09-14):
正在学习中,谢谢LZ了,呵呵

网友:
内容二楼的朋友说的很对,是个高手

网友:
自定模板确实很方便,4#建议很好!不然后同重装时这些东东又得再来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发给你了,注意查收

网友(2012-02-07):
大哥麻烦  发一份UG 工程图 模版啊QQ807892171

网友:
我每次都没弄过那个东西,直接用最原始的方法,直接复制到建好的cad中,保存一个带有标准图纸,图层,明细表等的dwg格式的文件在桌面上就行了

网友:
很多教程都有的,我工作的电脑里做好了,可惜加密了拷不出来,自己电脑又没有,下次有空做个发给大家。。可能大家用的格式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