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5.0工程图

楼主(2010-08-11):
proe5.0工程图中怎样显示基准轴?以前的版本很方便就做出来了,可面对5.0却茫然失措,郁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在显示模型注释中最后一项有,

网友:
额,这个就不太清楚,楼主的版本太新了

网友:
不太清楚,我用的还是4.0的!

网友:
注释里面有个选项,点开之后先是显示所有尺寸,等你的电脑反应过来之后再点选项卡后面的轴选项,这点非常非常讨嫌,破烂5.0一定要把所有尺寸都显示出来才让你做下一个动作,如果零件复杂,机子不好容易假死,不知道是我不懂正确的使用方法,还是PTC的工程师脑袋被猪啃了,总之个人觉得如此重要的功能居然没有一点人性化,完全比不上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