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老问题,钣金和冲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8-11):
觉得好像是同样工艺,只不过冲压用的多是冲床+冲子(模具),而钣金多是一道工序用一样专用机器如什么折弯机...

网友:
这位兄弟的命题蛮有意思,钣金和冲压怎么能混为一谈呢?还是你的意思没表达清楚?还是我没理解?期待弄明白……

网友:
钣金指的是产品的一种分类,而冲压是指一个加工方式。我们可以说冲压加工出的钣金件,就好比注塑得到的塑料件一样。

网友:
忍不住想说:钣金是一个名词,冲压是一个动词。明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解释很有想法~~~

网友:
钣金指一大类加工,包括各种成型(其中包含冲压),各种剪裁(其中也包含冲压)。而冲压只是一个工序名称

楼主:
我的理解是
钣金、冲压两者都是一种加工工艺,加工的对像都是薄板、带等厚度均匀材料,
可能钣金加工的都是比较大型的工件,分离和成形两大类工序用的是专用的机器,像剪板机、冲孔机、折弯机,还多了焊接等连接工序;而冲压也是有分离和成形两大工序,用的是冲床+模具去完成。

楼主:
如果说的是产品,只有钣金件和冲压件这样叫法

网友:
楼主兄弟,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钣金跟冲压就好比模具跟线切割,模具是一个行业的统称,而线切割只是模具加工的其中一种工序,钣金可以说是跟钣金有关所有类的统称,而冲压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序,不要再自以为是,执迷不悟了,好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好了,冲压出来的不可能是弯的,折弯折过都是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家来请教问题的,你怎么可以说人家自以为事,那你来回答岂不是更以为是了,你说是不是。

网友:
钣金应该是通过冲压出来的东西吧!如果不懂,就学习了!

网友:
某从哈哈哈,,不能理解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志高

    这样好了,冲压出来的不可能是弯的,折弯折过都是弯的
引用 网友C:

    老兄,冲压咋就不能是弯的呢,圆的都行啊

网友(2011-01-14):
好象这样理解:钣金是军长,冲压是师长。

网友:
这哥们,题目真给力

网友(2011-02-13):
回复 网友B:

兄弟说的很给力。我觉的非常对。顶一下。

网友:
二者就是有交集但不相互包含的个体

网友:
这位大哥的问题真是让人惊讶。相信看了楼上几位的解释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位兄台说的比较有道理,只是有交集,如果能说得再具体一些就好了。太多人只是在笑笑,而没有一个学习与解决问题的氛围。

网友:
也就是说冲压包括了冷冲压和热冲压,而钣金加工工艺是一个综合的冷加工工艺,包括了冲压中的冷冲压工艺,这下应该是清楚了吧

网友:
sha ??? bu ming bai..............................

网友:
说了这么多,好像还没有一个人能整体归纳一下。

网友:
钣金包括冲压吧。应该是父子关系

网友(2011-07-25):
问这个问题的人很多啊,答案也不是很一致,学习了

网友:
鈑金件也可以用沖壓的製程做出來
所以..板金是產品..而沖壓是加工的過程
折彎..沖孔..都可以算是沖壓的製程

网友:
冲压可以加工扳金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