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物料怎么车成圆珠?大批量的.

楼主(2010-08-11):
请教一下大家.

1cm-2cm的不规则形状的小物料怎么车成标准统一的圆珠啊.大批量的.要效率高.

希望有懂的朋友赐教.

网友:
怎样不规则?每件物料都是相同的不规则么?

网友:
知道钢球是怎么做的吗,线料1CM的可以直接在冲床上冲出毛坯,然后再磨,2CM的没见过那么大的,按道理应该冲的动

网友:
钢球不是车出来的。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用车加工圆本来就效率低,你还要大批量,这个基本很难,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一般用冷镦机就行了!钢珠小些的都是这样造的。

网友:
学习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啥时候能看一生产现场啊
车出来还难

网友:
用车的?感觉效率肯定低?装夹定位啊不方便。

网友:
冷镦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用车的工艺是不对的,但具体怎么搞需要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并没有说材质,不一定是钢的。要解决问题首先要知道物料的特性,包括硬度强度塑性甚至是熔点价格等有关信息。其次要知道成品的要求,如果靠机加工将物料加工成统一尺寸的球,大块的物料将有很大一部分将变成下脚料,会增大几方面的成本。还有确定工艺必须知道成品的精度要求,包括形状公差粗糙度,以及产量等。

网友:
应该是先用冲  在用磨的 吧  不是很懂 呵呵

网友:
这个有点难哟!

网友:
有高手就赐教吧,这个1CM.2CM的钢珠我还没见过怎么车。。。。

网友:
放到磨盘里慢慢磨吧。

网友:
知道喷丸的钢珠是怎么做出来的么?就那样用出来。

网友(2010-12-28):
如果你的产品是球阀的话,那么我司的意大利机床完全可以满足大批两生产要求。

网友:
线材冷镦出大致的球型,然后用钢球研磨机研磨,特定的钢球直径需要制作特定尺寸的研磨盘

网友:
我只知道球规的制作方法是很多不规则的放在一起互相摩擦,而且要慢慢的磨

网友:
非要用车的话,还要大批量,可以把车刀的形状修改一下,做成半圆型的,一次性车到位,不过关键看刀的精度了。

网友:
这种活最好不要自己做,找专业钢球厂定做,肯定比自己做便宜。

网友:
一般用冷镦机就行了!钢珠小些的都是这样造的!!

网友:
车不起来吧,掉头怎么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