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铜加工---请教

楼主(2010-08-11):
各位同仁,
无氧铜C1010这种材料的加工用什么材质的刀具:
加工情况是这样的:
在有底孔的情况下挤压加工螺纹M4通孔10个的深之前加工出现过铜屑
用什么材料的丝锥?

网友:
螺纹铣刀加工效果比较好,刀具寿命长。可惜你没说是用的什么机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丝锥?底孔直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用丝锥直接挤压出来,不有铣的,底孔参数这些不用管,你只需回答用什么材质的就行

网友:
镀钛的好用,不过要注意修磨前刀面,R槽要开大一点,冷却充分

网友:
用挤压丝锥的效果应该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西部情,谢谢!你的建议很受用,有问题再请教你.我的QQ67381916.有事QQ方便

网友:
用含钴高速钢或者粉末高速钢带TiN涂层的挤压丝锥就行。出现铜屑可能是底孔选取过小,推荐底孔直径0.685。若要得到更高品质的螺纹可选用螺纹铣刀。我以前经手的丝锥有过专门加工铜的,希望这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