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淬火钢用什么刀片?

楼主(2010-08-11):
车削淬火钢HRC62度用什么刀片好,比较经济一点的。以前我用过PCN的刀头硬度是好但成本太高了。我想让大家推荐一种经济一点的焊接刀头。

网友(点评):
参考资料《淬火后工件加工刀具的选择标准》:http://www.hlcbn.com/news2.asp?id=375&lm=%C8%C8%BA%F3%A3%A8%B4%E3%BB%F0%BA%F3%A3%A9%B9%A4%BC%FE%BC%D3%B9%A4%B5%B6%BE%DF%B5%C4%D1%A1%D4%F1%B1%EA%D7%BC

网友:
CBN刀具胜任这个工作,效果很好

网友:
株州YM201
建议前角 后角 磨小
选择45主偏角

网友:
回复 楼主:

    PCBN刀具有焊接的,也可以用陶瓷的试一下。多方比一下价格,如果你要求不高可以买国产的PCBN,单刃定做如果是16大小应该是150左右

网友:
需要cbn的刀片可以加我问问,价格优惠,呵呵~,如果用普通的焊接刀片那用株洲的ys8,和自贡的726试试看,或者陶瓷刀片,性价比可能会好点

网友:
62的还是用CBN吧,合理参数试用的话,费用也不会太高

网友:
用陶瓷刀具,SG4或是LT55 均可以

网友:
需要cbn的刀片可以加我问问,价格优惠,呵呵~,如果用普通的焊接刀片那用株洲的ys8,和自贡的726试试看,或 ...
引用 网友A:

    ys8效果可以的,焊接后注意保温回火,车HRC60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国产整体CBN刀片,价低质优!适合大吃刀量。断续切削!有需要QW:296589146

网友(2010-09-11):
上面的说的很具体,谢谢。

网友:
可惜我们公司不做刀片。

网友:
全陶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京瓷的A66N TNGA160408的,不含税28块一片。我最近用的挺多的,还挺好

网友:
全陶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京瓷的A66N TNGA160408的,不含税28块一片。我最近用的挺多的,还挺好
引用 网友B:

    确实便宜,和CBN的比较寿命如何,单件成本如何?

网友:
具体的看你的材料情况了,像模具钢非常适合。CR12MOV的材料,外径50,长度300左右的轴类,真空淬火HRC55-60之间,留余量一共0.5mm,精车两刀,刀片京瓷TNGA160408-A66N 机床数控CK6140,车加工最后尺寸为50--50.03  半精车转速1000,走刀0.15. 精车S1500 F0.07  车削寿命为600根左右。光洁度0.8以上。 普车上转数低点寿命更长,但效率低点

网友(点评):
会用刀!有机会给我们公司联系下,试试刀,比较比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会用刀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陶瓷刀片和钻石刀片不是要高转速才能体现期性能?用的不多,特来请教

网友:
用普车做了2年刚件  我们一般精度不高的用yg3精度高的用ys8

网友:
过来学习的,继续......

网友:
硬度62就的用金刚石车刀,其它的都吓摆糊,不是多费几把刀就是表面质量不好。

网友:
纠正一下楼上的,应该用pcbn刀片,而不是金刚石刀具

网友:
我车过一次,用合金刀车不起来,车一个刀就没用了。后来车间买了一种超硬刀,听说是YW的,用起来还不错。可以到卖刀的地方问一下吧

网友(2011-02-22):
关于陶瓷的和pcb的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和购买方式,陶瓷的容易崩刃,PCB的貌似贵了点。广告别来,想要些实际的。

网友(点评):
我是做CBN的,也许能帮到你,可加QQ 284998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