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何种材料的刀具加工?

楼主(2010-08-11):
水压机的抗压板是40cr材料的 大约10米长 用何种材料的刀具加工啊

我们厂子用的是刨床刨 用的株洲刀ys30可是刀片总掉渣啊

网友:
是具牌号没选对,用YG8的做就可以了咯

网友:
YG813耐磨性比YG8要好一点

网友:
不懂只是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yg8一般不是干铸件用的么

网友:
YG(钨钴系列)硬质合金刀,牌号越高硬度也高,但韧性不如YT(钨钴钛系列)。YT系列适合断续切削。你可先用YG8,如还出现崩刃现象,可选用YT15

网友:
有没有系统的一些资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纠正一下,YG类硬质合金的韧性比YT类好。同是粗加工刀片YGB的抗弯强度就比YT5强

网友:
YG系列只是抗冲击比YT系列强,我建议用YS25。

网友:
用YG8的好用一些,但韧性不如Y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