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两台200镗铣床要改数控,大概要多少费用?

楼主(2010-08-11):
我厂两台200镗铣床要改数控,大概要多少费用,从刀具、工具,以及工艺。编程等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各位高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要是两台应该在55W吧.......

网友:
一台的价格西门子840d4轴联动的话500万的样子

网友:
没有详细的要求很难报价的.建议把要求写出来不然不好说.

网友:
不知道你厂的200落地镗是哪产的 不是所有的机床都能改的  要不改的不成功白花钱可能还不如以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齐一的。数显,带回转工作台。想要用发那可系统

网友:
你在什么地方,机床精度任何?要达到什么精度?

网友:
数据要详细点,不然怎么报价啊,一套数控系统价格高低相差十几万。

网友:
机床的数控改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首先齐二的普通镗床的X轴传动用的是普通齿条和普通减速箱  数控要求精密的   光这部分成本就得20W还没算光栅尺  系统得用7轴控制的  发那科也得30W以上  想把普通的200改成数控的有难度 但不是不可以的  的有一定得技术储备和周密的计划  我大概算了一下 改造费用一台 最低也得60W

楼主:
发那可系统,明天签合同,总价19万,我们的镗铣在买的时候就是按数控升级做的

网友:
发那可系统,明天签合同,总价19万,我们的镗铣在买的时候就是按数控升级做的
引用 网友B:

便宜是真便宜, 怕是......
个人感觉,每台至少在50W以上, 才可能是真正的改数控...

网友:
这个就是加上电机和系统就行了,不用改机械的,按数控升级做的就是精密丝杆了吧

网友:
无语了。。。。。。。。。。。。。。。。。。。。。
不知道什么叫数控了
呵呵

网友:
FANUC精度确实比西门子高那是指全选专用伺服驱动器及专用伺服电机的情况下全改的成本很高
FANUC的0id 光系统估计就要20W左右
如果不改机械部分和伺服电机的话FANUC的高精度发挥不出来
还不如用西门子的840d 一套840d的系统也就4万多
普通的200也就这样算是性价最高了 我们这也有台
齐二的数显220镗铣床改成了西门子840d数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