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冲网孔板减少变形方法

楼主(2010-08-11):
现在做的1mm不锈钢板,1600X700大小冲直径1.5孔差不多有10万个,
用的多子模24个一冲,结果压平后总长长了4个毫米,中间明显有孔间距
增大很多的几排,很明显,

这个有什么办法好解决?请这里的大侠支招

网友:
交错冲,不要一直冲下去,关键是排冲的路线,最好发张图,这样更直观!

楼主:
交错冲,好的
下周我重新排一下冲的顺序,看有没有好点

谢谢两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像这种多孔的就应该用交叉冲!

网友(2010-09-30):
交叉冲效,果不是很明显, 我以前做过这种网板,第一可以先择将下模装高点(我用的是AMADA),装到了32MM,还有可否在不锈钢板上加焊两块板,这个方法我也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