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有这样的槽子,请教怎么做

楼主(2010-08-12):
厂里来了一批活。主要是在端面扣槽犯难了。内槽40.外槽200.槽深居然是70。下面而且还是r12的圆角。    由于普通的槽刀无法达到70的深度。现在有种方法是:2把这样的槽刀1公分,1公分的扣。加上又是不锈钢。而且还要在下面底槽接刀。厂里只有数控车和普车。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么。现在厂里又没有好多活,又不可能发外加工。加上又是急件。还有什么刀具可以达到扣70深的槽。

网友:
楼主的外槽200,内槽40是指槽宽么??

网友:
建议楼主把上传图·····

网友A:
很普通的加工,自己焊一把刀吧。

网友:
很普通的加工,自己焊一把刀吧。
引用 网友A: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网友:
你那两把刀回干涉,让师傅自己磨刀吧

楼主:
怎么没有人勒。槽宽80自己焊刀。不锈钢啊。难得磨刀。

网友:
感觉没那么复杂,DIY,呵呵

网友:
呵呵,加工减重槽吧,简单的一毛。
你们车工搞不定的话,他可以回家休息了。
主要是刀杆长度嘛,分粗车精车好了

楼主:
看来只要回家种地了。

网友:
我加工过,在外径800mm的铸铁圆盘端面上加工出槽宽5mm,深度50mm的6道环槽,用的是4mm厚度高速钢刀片,最慢速,

网友:
自己做个套,套上焊接合金,相当空心钻装到尾座里就行了。

楼主:
楼上的是什么意思。没有弄懂?能详细点吗?

网友:
曹底接刀是肯定的,80毫米*70差不多吧

网友:
看不明白楼主要做的东西是怎么样的

楼主:
回复 11# 东海fyh126 你们用的刀能达到50.的深度。有图片么。

网友:
楼主的活不难呀,我这里20宽100深环槽也是不锈钢的一样可以搞掂。

网友:
自己焊一把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用的什么刀。自己焊的么。

网友:
很普通的加工,自己焊一把刀吧。
引用 网友A:

网友:
感觉不是很复杂啊,应该好加工啊

网友:
我们自己做杆,机夹刀片。我们是先钻一圈再车。唉,不懂上图。

网友:
搞个图纸吧,看看尖刀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车床小了会受不了的!

网友:
用深孔套料钻啊    在精车

网友:
很简单吗,自己焊一把正反到普车粗加工,在精车

网友:
要做模具的,加工费较高,麻烦!

网友:
80宽的槽可以用尖刀车端面的方式加工,最后精加工槽的三个表面。

网友:
不太明白!有图纸么?

网友(2010-11-14):
大家出来混口饭不容易,让他自己磨刀吧

网友:
路过 我是来学习的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哦  有点难  等待好的回复

网友:
用套料钻加工就行了……

网友:
不太理解 楼主的意思

网友:
很普通的加工,自己焊一把刀吧

网友:
这个工件不是很难 自己焊把刀很好在5的

网友:
80宽70深的端面槽不难,关键是做一把好的端面槽刀,不难的。

网友:
建议在粗加工的时候,先用尖头刀(类似于螺纹刀)挖到差不多的尺寸,然后再用端面槽刀精加工一下。

网友:
这么宽的槽子,有那么难么

网友:
自己焊把刀,或者就用好点的白钢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