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阳极氧化后,表面激光打标效果不符合外商要求!

楼主(2010-08-12):
近日公司接到国外的订单一份,需要在产品表面激光打标,产品材料是铝合金,表面处理硬质阳极氧化
用的激光打标机是苏州的(某个品牌,忘记了)激光打标机。
      跟美国样品的激光打标效果对比如下:,上述几个照片中,颜色较为白色的是美国样品,而他们也就是要求我们打标效果更白一些,有点带玉白色。
      哪位高手可以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这个牌子telesis的打标机吗?
这个牌子的打标机,我了解一些,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不是,是苏州的天(田)虹牌的激光打标机
调了很多次参数,就是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

楼主:
呵呵,被移动了
不好意思,以前就看 机械设计 版
所以就在那里发帖了

网友:
天虹这个我也知道,在苏州园区有工厂,但是没有用过他的打标机
teleisi是美国的牌子,在苏州有代理商,你要是有需求或是需要打样的话,我有朋友在里面,可以帮你了解一下

楼主:
暂时只能使用苏州天虹的机器,来调试。呵呵

网友:
把你的样品给打标机厂家打样,人家要是能做到,你只有换机器,别的机器也做不到,换材料

网友:
这个显然应该先去问激光器厂家。

上网搜索一番,看到如下文字和您的需求有些相似:
----------------------------------------------------------------------------------------
金属的彩色打标

不同于塑料的是,对金属进行打标能通过激光束能量来改变表层材料的颜色,获得一种真实的装饰效果。这一效果能够在作阳极电镀后的表面及未被处理的表面获得。第一个例子当中,在氧化层中发生了薄膜干涉因而得到彩色的效果,这一氧化层沉积在阳极电镀后得到的光洁表面上。 控制激光脉冲参数能产生不同厚度的新氧化层,从而产生不同的色彩.以这种方式,能获得不超过2到3种完全不同的色彩。

相比之下,在金属原材料表面能够产生各种色彩,这使Nd:YAG 和 Nd:YVO4 激光器的使用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装饰工具。在本例当中,之所以能产生不同的颜色,同使用多条激光路径作用于同一区域并设置不同激光参数,从而获得表面衍射格栅有关。用于此类应用的激光器必须能够进行广泛的频率范围,速度,功率,间距设置,焦距等等方面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板一般不会同意的啊!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整参数无数次,还是没有达到效果。

网友:
买设备不要光图便宜,后续服务很重要;

找供应商协助解决呀;

PS: 这种应用是激光行业的最基本应用,满大街的个体户都能搞得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