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气动检测能否检查平面度?

楼主(2010-08-12):
见过一气动平面度检测仪。大理石基座,上面镶套加工鱼眼排气孔,使用前先用校对规,然后将工件放平板上推动测量,
疑问,这种测量方法可靠不可靠?重复精度好不好,请版主以及同行给予解答

网友:
我一直强调的是气动量仪和百分表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测量其他参数,需要与之对应的配套装置。
你提到的就是一种近似测量方法,换上电感传感器或者千分表也是一样的道理。
方法可靠不可靠:这是近似替代的方法,很多场合许可,可靠不可靠看使用者自己是否可以接受这种测量方法的误差
重复精度好不好:操作者手法是否稳,零件本身平面度情况都有影响,好不好看具体要求,比如好的标准是0.001?0.002?0.0005?

楼主:
谢谢扬天大侠

有个零件我们在气动的和三坐标的上面测出来发现误差较大,工件平面度要求0.003。
所以有此疑问,
目前我们以三坐标结果为最终判定结果,不知可否

网友:
两者不太一致很正常,前者是用于快速测量的近似替代方法,后者是按照有关标准进行评定。
误差有多大?零件被测面积有多大?至于哪一个更准,要看具体的结构和仪器的精度。具体到你的零件, 比如气动量仪及其附件的精度、三坐标本身的精度,那个高用那个;同等精度则采用三坐标的结果。

楼主:
呵呵,再次感谢扬天测量

我们目前检测还是以三坐标为最终判定结果的,也考虑到你上面提到的一些观点
扬天大侠是否是中原量仪呆过。那里可是中国最早引进气动测量技术的,果然对测量有很深的见解,佩服

网友:
是的,可靠不可靠,你得看你的设备精度是多少,也许你的三坐标精度不如气动量仪都有可能。我是美国爱德蒙得的。通常要是有疑问,我们会建议客户买一个光学镜面规,两面的平面度是小于0.1μm的。这个由可送去第三方检测,用这个做比对。只要你用你的设备测出来它平面度不超过0.1μm就行了,大于这个肯定就是仪器的误差。

楼主:
是的,可靠不可靠,你得看你的设备精度是多少,也许你的三坐标精度不如气动量仪都有可能。我是美国爱德蒙得 ...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网友:
可以测量,要看LZ你的测量参数了!
可以联系德国(苏州马尔精密量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