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三维软件耗费资源大小---请教

楼主(2010-08-12):
公司一电脑上运行PROE还可以的,那如果相同的配置运行SW是不是会好一点?常用的三维软件运行所耗的资源是怎么排列的?一般的如CAD、CAXA平面绘图软件是不是集显的也可以?

网友:
觉得软件本身特点有分别,也有各自特点,版本不同也有所不同。以打开大型装配体为例,Pro/E打开主要以图像显示为主,相对来说,在一定时候占有资源比SW少。但是,从零件体大小而言,基本上相同的零件,感觉SW的文件比Pro/e小一些。所以,觉得大多数情况下,SW占的资源应是最多的。但更新计算方面,它可以只计算改动的部份,这一点,又是他的优势。这里指SW08版本以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清楚,表达似乎有些矛盾。

网友:
做三维当然要用独立显卡,集成显卡非常耗内存的。画图的人本身要对电脑的配置很了解才行。

网友:
是吗!收集下资料!总集合!大侠的指教!一一学习!

网友:
如果不进行运算分析,只是打开文件查看。Pro/E占用的资源要少。SW打开占用资源很多,内存和显卡的影响很明显。但打开之后,进行比如分析干涉等,或都你改动了,进行更新,那么Pro/e运算要耗很多资源。应主要是CPU和内存。简单明了说,SW相对所需的资源是最大的。但如果在电脑可以技持的情况下,SW进行运算,分析等方面就因此显得比Pro/e快很多。

网友(2010-10-22):
画图用的电脑,要求的配置很重要,配置高一些比较好,画图时不会太卡。而且零件多的装配体打开也会快一些。

网友:
用下AIP试下 相当考验电脑

网友:
一般不是非常复杂的大型装配体,不管什么软件都能搞定

网友(2010-11-23):
我的就是独立显卡 一般零件就可以了  不卡的

网友(2013-12-06):
反正觉得solidworks挺耗资源的!

网友:
这个应该问下软件开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