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ZAl 107焊接,用那一种铝焊丝比较好?

楼主(2010-08-12):
铸铝ZAl 107焊接,用那一种铝焊丝比较好?

楼主:
有谁知道吗?# @) W6 Y7 F) P; u
在线等待

网友:
进口焊丝,您考虑不考虑呢?

网友(2010-11-13):
最后是同材质的否则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你这产品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网上找一找,这些属于特殊焊材,一般都会有的,通常也可以定做的,现货有时候没有。我们用的是ZL108也是可以买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