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17-4ph (SUS630) 材料可以用什么材料替代

楼主(2010-08-12):
目前我司要做一些不锈钢17-4ph (SUS630) 材质的钢管,不太好找生产厂家,可以用其他材料代替吗?有知道情况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17-4ph 确实是个比较头疼的材料,是带磁性的,而且不同的状态硬度不同。
如果实在找不到问问客户是否可以用SUS304吧

网友:
就是GB/T6216中的0Cr17Ni4Cu4Nb,到于购买,我想应该能买得到,上网一搜有的是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需要管料,市面上大部分是棒料,管料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