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轴套件如何加工更合适?

楼主(2010-08-12):
粉末冶金件,高Cr,高Ni。烧结后硬度HRC 55~58
数量12.5万件
后序机加工采用什么工艺更合适?
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
能不能压铸?我不敢肯定适合!

网友:
外圆用无心磨,内孔用内圆磨,端面用双端面磨。

网友:
做一套专用夹具 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看压铸可以不,批量的压铸比较合算

网友:
1, 内圆磨。 夹持外圆毛胚面,磨内孔和一个端面。
2. 平面磨。 磨另一个端面。
3. 外圆磨。 自制芯棒夹持,磨削外圆。
4. 检验出产品。

网友:
类似轴承套圈,可以车加工!

网友:
如数量较大,粗糙度和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可在车床上用硬质合金刀加工外圆,平端面,孔用硬质合计钻头加工。反之,就要用6楼的方案,用磨床加工吧。

网友:
如数量较大,粗糙度和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可在车床上用硬质合金刀加工外圆,平端面,孔用硬质合计钻头加工 ...
引用 网友A:

    同意,按照图纸上说的要求不高

网友:
赞同2楼的说法。磨方便。

网友:
的确不错. 的确不错. 的确不错.

网友:
车床能不能达到1.6,应该没问题?那就直接用车,

网友:
磨加工!用一些专用夹具

网友:
可以用车床,转速高一点,进刀量小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再说它又没有形位尺寸公差要求。
不过兄弟,你这个零件应该有形位尺寸公差的要求,轴套一般和轴构成转动副,所以一般是有要求的。
总结起来,没有公差要求,不需要工装,直接车就可以了。如果有的话,就要做一个心轴,OK了,车床肯定可以达到1.6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实在不行,你可以磨,不过磨削比较慢,加工成本就比较高一点。
再说,你非得用粉末冶金吗,你可以压力铸造后,再镀硬铬,不过这种不能防锈就是了!!
下次你说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说的详细一点,比如他使用的转速,温度,环境,载荷等等,我们才能帮你做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对策,否则只是盲人摸象!

网友:
孔用磨,外圆和端面仪表车,用YS8刀头.孔放0.2余量,外径和平面0.5余量

网友:
要求不高就先车后钻床吧!

网友:
用光元.割到25长.9.8的钻头打孔.再用10个的铰刀

网友:
如果尺寸要求不高的话,压铸就行。我们有做类似轴套,内外径与你的产品一样大,只有10长,但因装配配合都有严格的公差,压铸后磨内孔外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您的关注
这个件是客户给定的工艺要求,包括图纸,原材料
其他的信息半点也没有,按图纸验收

网友:
粉末冶金件,高Cr,高Ni。烧结后硬度HRC 55~58
数量12.5万件
后序机加工采用什么工艺更合适?
敬请高手 ...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也是做粉末件的烧结后要机加工,零件主要是圆柱体与你的不同只是没有孔,直径8mm长12mm的柱无心磨磨外圆1小时要磨100kg,双端面磨磨端面1小时要磨6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