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要镗80的孔,怎么做镗刀?

楼主(2010-08-12):
请问 我厂只有摇臂钻,型号是Z3050*16-1的。要镗80的孔,怎么做镗刀?

网友:
下面打个螺丝孔用来顶住刀,以前我用的时候都是先打32的孔再用这样的刀一步步镗大的……

网友:
忘记了,那个方孔是用线切割割的,用来放白钢刀的

网友:
这种“刀牌”(他们都这么叫)我见过 ,但车间里的人用它来倒角的,没想到还可以用来镗孔啊?今天真的学了一招啊!我真的很佩服啊!以后还是要都来来这个社区啊!终于感觉它的好了!祝愿它越办越好啊

网友:
楼上的办法比较笨拙,而且不适宜装卡,楼主可以用一个莫氏钻套,车一个圆棒,度数和磨氏套一个度数,圆棒应该和莫氏钻套一样。在圆棒的另一端面上铣床铣一个凹行槽,凹形槽和白钢条一个尺寸。槽不需要用线切割加工。在圆棒豁口上把一个螺丝。用来固定白钢条,
楼上的方法是可取,但装卡不行,因为他要用钻床来粗加工80的孔,粗加工时的切削阻力很大,你设计的刀体是装卡不住的,

网友:
原来摇臂钻还可以用来镗孔啊  还不知道呢

网友:
这是我们模具城里的土方法

网友:
这种办法在没有镗床的时候,摇臂钻经常使用,很适合单件加工,或件数不多的零件加工。效率很低,能得到的粗糙度也不高,如精度较高的话,调整难度也很大,就是靠手的感觉,一丝一丝敲出来的。

网友:
走的路多了,也就长见识了,
没试过

网友:
相当于单刃铣刀喽??咋觉得摇臂钻的精度不理想唉

网友:
分阶梯镗,最好刀的切削刃对面加个螺丝顶住,防止因下面螺丝压不紧出项让刀

网友:
自己加工,忘记了,那个方孔是用线切割割的,用来放白钢刀的

网友:
早就知道、但没试过、感觉精度不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