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金属的镜面效果是什么级的?如何才能达到?

楼主(2010-08-12):
这种镜面效果是多少级的呀。如何才可以生产出来?另外,这个不是平面的。人影可以清楚的照在上面。材质:白银

网友:
不同的加工方法,“镜面效果”所指的级别也是不一样的,磨床能直接加工出RA0.1以下的就算镜面了,车床、铣床能直接加工出RA0.5以下也算镜面了。要获得极光的镜面,就要用研磨剂在专用的设备上研磨了。

网友:
见过钻石车床,可以直接车出铝材的镜面来。

网友:
是什么材质的啊   平面的见过

网友:
这是不是个不锈钢盆啊

楼主:
肯定不是不锈钢盆。
不知道如何抛光才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请教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设备和工艺呀。能推荐下吧。谢谢。

楼主:
不同的加工方法,“镜面效果”所指的级别也是不一样的,磨床能直接加工出RA0.1以下的就算镜面了,车床、铣床 ...
引用 网友A:

    使用什么设备和工艺呀?能推荐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抛光加镀亮铬

网友:
研磨也可达到,我见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研磨,你说研磨加工镜面能达到几级精度?这个材料你知道吗?镜面不是研磨出来的,是抛光抛出来的。
楼主这个东西,可以旋压后抛光,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材料,不是特殊材料,直接能旋压出很高的光洁度。也可能镀铬后抛的光。看不太清楚。
楼主具体的信息提供不详细

网友:
你可以采用,镀一层装饰铬后抛光,楼主的零件我看出来了有抛光后.出来的划伤,能算是镜面把,光洁度和光亮度不是一个概念的,

网友:
唉无语了。。。。。。。。。。。。。。。。。。。。。。。。。。。。。。

网友:
镜面加工一般是工件表面粗糙度<0.8um的表面时,称:镜面加工。   获得镜面的机械加工方法有:去除材料方式、无切削方式(滚压加工)。   镜面滚压原理去除材料方式有:磨削、研磨、抛光、电火花。   无切削方式有:滚压(采用镜面工具)、挤压,

网友:
这种表面,在镀铬卫生洁具或不锈钢制品上是用抛光机抛出来的。所用精抛光轮多为布轮,表面沾有抛光粉,如用抛光蜡,就可达到与镜面一样的最高光亮效果。老标准的光洁度等级为Ⅴ14。

楼主:
回复  ab121999

    抛光加镀亮铬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用镀亮铬。是用的抛光。但是如何能抛光到这种效果?设备?工艺?

楼主:
回复  制造业者

研磨,你说研磨加工镜面能达到几级精度?这个材料你知道吗?镜面不是研磨出来的 ...
引用 网友D:

    材料是用的白银。

网友:
随便侃侃,有个方法能获得这样的效果,我在做金相试样的时候就经常走这一步,先拿试样磨平后在400#砂纸上研磨,随后又逐渐在600#、1200#上研磨,最后拿金刚石研磨膏在布抛盘上抛光,出来的效果就是镜面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称:mirror处理

网友:
古时候用草木灰磨铜镜,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布轮抛光就可以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布轮抛光就可以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引用 网友F:

    现在更多使用纤维轮。
楼主那个磨削对于白银材料没有实验。但对于其它材料磨削可以达到镜面。
如果你那个不规则可以考虑抛光。效率可能更好些。

网友:
镜面模冲压出来的呢,算是挤压类非切削加工的呢,白银抛光效率不高还会轻微损耗贵重原料,所以做个模具冲压吧,如果是个盆盘类的也是冲压,回转体就用旋压后抛光

网友:
手工研磨吧。。。。。。。。。。。。。

网友:
抛光,羊毛轮!!!!!!!~~转速1500/min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啊。很亮

网友:
白银的用衣服蹭两下就亮了

网友:
白银的用衣服蹭两下就亮了
引用 网友G:

   看来看去。 这方法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