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柴油机电起动飞轮齿圈与飞轮?

楼主(2010-08-12):
各位朋友:
        我想请教关于单缸柴油机电起动飞轮齿圈与飞轮的配合尺寸以及装配的方法?谢谢!

网友:
一般是过盈配合,压装

网友:
热套
将齿圈加热,很轻松就能装上

网友(2014-09-24):
安装方法是将齿圈加热后套在飞轮上,等自然冷却后就是紧套在上边了!

网友(2019-08-03):
一般批量生产都是热装,而少量用的是压装,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