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油缸缸体使用的冷拔管的交货状态---请教

楼主(2010-08-12):
请教,工程机械油缸缸体使用的冷拔管的交货状态到底应该选哪一种??
(冷加工硬)BK,(冷加工软)BKW,(冷加工后去应力退火)BKS,(退火)GBK,(正火)NBK。。
貌似强度由高到低啊??

网友:
我知道液压用的20#无缝钢管出厂时退火状态,缸体应该也一样

网友:
(正火)NBK
我以前负责过扩口式液压钢管总成的生产,我们一直用的钢管就是(正火)NBK的。

楼主:
那(正火)NBK后,,机械性能跟退火的热轧管差不了多少挖,只提高了一点点。。。。。。。。

网友:
正火后钢管的柔韧性和冷加工性会比较好,液压管需要弯管,有的甚至需要扩管或卡套式密封切入钢管表面,所以对液压钢管来说正火处理后比较好。各国际大公司均采用正火的冷拔液压钢管,我想油缸用冷拔管也用该是这种热处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