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台上回转五个工位是不是用分割器?

楼主(2010-08-12):
请教一下,在平台上回转五个工位是不是用分割器?还是凸轮分割器?如何选型?

网友:
沒有5分割的index,用6或8的吧!!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精度不高的话。以前见过日本人自己做的,精度也很高,国内估计不行

网友:
可以不用分割器,直接选用伺服电机,一样能做到这几效果,精度也好准

楼主:
可以不用分割器,直接选用伺服电机,一样能做到这几效果,精度也好准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看客户,有的客户是想要分割器,我想问一下,分割器是不是就是凸轮分割器?

网友B:
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  谁来解答下

网友:
精度高的可以用齿盘定位,分度可以是凸轮,也可以是蜗轮蜗杆,一个五工位的工作台

网友:
用伺服电机吧,精度相当,成本较分割器低,缺点是不能自锁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  谁来解答下

    等分分割器,还需要看速度如何?凸轮分割器有自动锁点功能,可以重负载,各种类型型号丰富。

网友:
分割器就是凸轮分割器。百度一下很多品牌的。并且很多品牌都是有5工位的分割器。

网友:
中空旋转平台

网友(2022-06-25):
看你对精度要求高不高,高的话用DD马达,一般的话用凸轮分割器。如果你负载轻也可以用中空旋转平台

网友:
我所理解的分割器就是凸轮分割器,有五工位的,可以找厂商给你做
用伺服电机的话,得加减速器,加回转支撑机构,成本甚至比分割器还高。而且精度没有分割器好(主要是传动机构的背隙,连接间隙等),稳定性没有分割器好(如果是大负载,启停过程要经过专业调试,而且效果没分割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