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轴连断三根,找不到原因啊!

楼主(2010-08-12):
一台立式水泵,联轴器采用硬性连接。功率为75KW,轴径50MM,双吸泵。两个月的时间水泵轴连断三根,断裂点都是在轴承的螺纹锁紧处。实在是不明就里!!!请高手指点" \8 [* k5 h- H+ Q: G
震动的话也不明显。

网友:
是不是应力集中的原因

网友:
一方面 材料选择有问题,另外 车螺纹退刀槽车浅一些且带圆角。

网友A:
如果材料没问题的话,检查两根轴的同轴度,同轴度若不好,交变载荷下极易找一个薄弱点(螺纹的牙底)断裂。

网友:
支持3楼观点,个人认为75KW泵,轴偏细一点

网友:
支持4楼、像这种情况不是一下就断掉的、他是在运行中一层一层开裂的、你看一下断口如果是特别整齐、那我可能就猜对了

网友:
同意,应该是安装时同轴度的问题,断裂肯定出现在最薄弱的应力集中点上。

网友:
75kw的电机轴才50mm?!是不是7.5kw的电机啊?!一般刚性联轴器同轴度一定要好,而且平衡也要好些,轴的薄弱环节才不会损坏的那么快!

楼主:
看到以上各位朋友的讲解,我想我也找到问题之所在了。谢谢各位

网友:
换种联轴器,安装时用百分表找水平偏差,加工轴退刀槽必须留有圆角,如此可以有效防止疲劳断裂

网友:
换种联轴器,安装时用百分表找水平偏差,加工轴退刀槽必须留有圆角,如此可以有效防止疲劳断裂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估计是同轴度的问题~出现在螺纹锁紧处~不同轴时这里就是紧固中受力最大的地方。

网友(2010-11-19):
是不是调质后应力集中,加之不同轴造成额外扭矩

网友:
材质问题可能没经过热处理,或负载大有卡堵,或轴嫌细。

网友(2011-04-10):
楼主给张照片就更好了 这样便于大家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材料没问题的话,检查两根轴的同轴度,同轴度若不好,交变载荷下极易找一个薄弱点(螺纹的牙底)断裂。

我感觉这个原因比较靠谱,联轴器硬性连接,轴本身就多少会受力的

网友(2011-05-19):
气抢猎枪出售QQ27979450支持淘宝
〖猎抢出售〗qq;27979450↗【氣枪出售】QQ;27979450支持淘宝单交易
【軍用受枪】:54式-- 64式- 77式-92式- 38式左輪組裝圖紙一份,聯系电话;27979450
【售各式氣枪】工字牌氣枪,三箭氣枪,美國禿鷹氣枪,溫切斯特氣枪等其他氣枪.网站地址http://www.qiw007.com
【麻枪】專用針劑麻醉彈具有微聲性能好射入後3秒起效,2到3小時後蘇醒全槍長:60-120厘米.有效射程:120米
【鋼珠枪】送鋼珠300顆射程800米。可以打穿13厘米厚的木板,QQ;27979450  QQ:27979450网站地址http://www.qiw007.com

【獵枪】虎頭牌雙管平式,雙管立式,單管半自動獵枪,五連發獵枪,97式防暴。附送牛皮 狗帶,狗包,狗油1瓶,狗糧150發 ;QQ。27979450 QQ:27979450
信譽第一爲廣大客戶服務,歡迎誠意合作買賣.出售交易買賣要誠心.!qq;27979450 QQ:27979450支持淘宝担保交易
支持淘宝担保交易收到货满意再确认收货我们才可以收到钱.信誉保证质量保证QQ;27979450网站地址http://www.qiw007.com

网友:
个人浅见:主要问题就是轴径太小了(7.5KW的轴径就得D38)。当然若再注意一下退刀槽圆角问题就更好了。再就是同轴度问题也是一关键因素。

网友:
轴小了,还是双吸泵,不知流量扬程多少,
材质也可能有问题,不知啥厂啥型号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是设备刚使用就出现,很可能是设计问题;如果是试用一段时间后,又连续出现,应该是有其他零件损坏或者变形了,造成受力情况变化。我估计很可能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
水泵叶轮是不是有问题,如果叶轮引起,轴变形疲劳破坏也有可能

网友:
一是轴加工的质量进行检查;
二是电机和机泵对中检查。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