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流量计算方法求教

楼主(2010-08-12):
管道直径300,一般情况下压力为2MPA左右,管程不太清楚。请问应该怎样计算?

楼主(2010-11-13):
哎!!!该贴至今无人问津!!自己顶

网友:
综合各孔口的流量公式,可以归纳出一个通用公式:q=CApψ(上角标)

符号打不出来 呵呵,不就不打了 你在网上才、搜搜应该有的.

网友(2011-03-28):
2MPa是管路的出口压力还是进口压力?如果是进口压力需要考虑管程,出口压力用流体力学公式计算即可。

网友(2011-08-06):
太高深了哈哈 嘿嘿求解释

网友:
用流体力学公式:伯努利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