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社区的大侠们帮忙翻译一下这几个齿轮参数。

楼主(2010-08-12):
如题:
modification of tip diameter
addendum modification
form diameter of dedendum
root diameter utilizable
center distance within housing
dimension over pins
diff.between adjacent pitches
normal pitch error
profile angle error
profile form error

网友:
齿轮的大径改变
齿顶高改变
齿顶高直径
齿根圆可用
中心距在  以内
通过PIN的直径
与相邻的节圆不同
节圆误差
齿形角误差
剖面形状误差

基本上就这样了,最好把原始的图面要求截上来,要不然只能断章取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