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花键的测绘---请教

楼主(2010-08-13):
我现在在搞渐开线花键的测绘,主要是三代的轮毂轴承单元,但是我不知道从何下手,标准里面没有,知道的可以帮我吗?谢谢

网友:
【转帖】测绘渐开线花键的关键参数是基圆直径,有了基圆直径,其它的参数都迎刃而解了。
  测绘渐开线内花键可用两组不同直径的量棒,分别测量出棒间距,再计算出基圆直径。此时计算出的基圆直径的准确性决定于测量棒间距的准确性。
  由此基圆直径可以搭配无穷个模数和分圆压力角的组合。正确的模数和分圆压力角组合应在其中。
  搭配模数和分圆压力角组合时可试选标准的压力角,再计算出模数。若计算的模数接近或符合某个标准的模数(或英制径节),则该模数和分圆压力角组合应是正确的。还可以用此模数计算出分圆直径,看看和大径、小径的关系是否协调。
  在测绘大批量生产的渐开线花键时,常常计算的模数不能接近某个标准的模数,则该渐开线花键的模数就很可能是非标准的。

可以参考:渐开线花键标准应用手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6083&highlight=%BD%A5%BF%AA%CF%DF%BB%A8%BC%FC%B1%EA%D7%BC%D3%A6%D3%C3%CA%D6%B2%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