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13):
插装阀问题
现有一台100T的压机,工作压力20MPA
选用济宁NG16.NG25通径的插装阀
现在有个问题是
插件的开启力选择多少
还有选用多大的弹簧
开启力与弹簧力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
这个开启力是什么意思啊,我这里的插装阀直接都是接到管路中的啊,

网友:
插装阀问题
现有一台100T的压机,工作压力20MPA
选用济宁NG16.NG25通径的插装阀
现在有个问题是
插件的 ...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开启力是指阀的开启压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