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玩真空设备的?

楼主(2010-08-13):
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人玩真空设备的?
有没有人玩焊接波纹管的?

网友:
真空设备非常多,种类也繁杂,
从冶炼、化工、电子封装、到飞机上的茅房,都是真空设备,主要看你玩什么,怎么玩了,

大系统有水环的,有喷射的,比如冶金上用的,
小系统有滑片泵的,比如封装系统用的,

技术难度在高真空的处理上,这个是高技术,其他的随便玩,有需要就可以玩,玩了有银子,哈,

楼主:
楼上大侠,有没有国外的设备,国内没法制作的?设备不要太大。
高真空、超高真空的设备都有哪些?恳请赐教!

楼主:
真空设备有哪些还能有作为?我对这方面知之甚少,只知道中科仪和沈科仪做这一块。

网友:
超高真空的有技术难度,国家也需要,西方对我们制裁,搞成了有大大的银子,但你没法玩,你得先吃饭之后才能玩这个,哈哈,我们也用一些真空设备,基本是进口,喊代理商过来,就可以了,
机械设备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玩成都有大把的银子,但都没有办法启动,没有启动的银子,
举个例子,俺20多岁的时候,和班上另外一个家伙可以摇起40马力的船机,一个机器,你摇起来它就可以转,但摇不动,一切白搭了,哈哈,就这么个道理,可玩的东西太多了,尤其在中国,但玩不了,

网友:
看过《探索》里面某公司在真空室里制造钻石(需要钻石母材做结晶核)
可惜技术保密啊
沈科仪还可以,咳咳,有同学在那里~
高真空还是相对容易获得的(密封效果嘛,不知道)
罗茨泵、分子冷凝泵什么的都加上去,哈哈
超高真空、极高真空比较困难

网友:
沈科仪没去过。
中科仪去过,主打是分子泵。只是在电子束焊机上,现在用金属扩散泵,速度快。分子泵1万多的转速,对轴承和零件要求较高。价钱就贵。
高真空度,分子泵还不行。

网友(2010-10-07):
楼主真热心,好资料大家分享!

网友(2024-03-06):
中科仪,沈科仪,皖仪,国内也好多

网友(2024-07-01):
你们说的大多都是国产真空泵厂家,附属一些真空设备,但不多
我接触到的真空设备,知道有镀膜设备用到高真空,通常在1*10-5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