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位置公差的标注!

楼主(2010-08-13):
怎么标注图中四个孔的相对位置公差。
要求是,四个孔相互平行,相邻轴之间为14mm.

楼主:
帮帮忙吧!大虾们!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位置公差一般要计算得出.

楼主:
就是说图上四个孔相互平行。
怎么标注?

网友:
在两组孔的中心线之间标注含有精度等级的平行度符号就行了。
至于相对位置公差,可用角度和距大圆心半径的误差来标注。

楼主:
谢谢楼上!一般这种加工方法是????

楼主:
这样可以吗?请高手在看看加工方法!

网友:
以其中一个小孔为基准,标位置度公差

网友(2011-04-09):
我觉得形位公差基准应该选取主轴的轴线。

网友:
我也觉得基准应该选择主轴的轴线

网友(2014-03-08):
直接标位置度公差就可以了

网友:
虽然来晚了,不过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位置度公差的值是怎么计算得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