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图怎么画,请说明具体步骤。

楼主(2010-08-13):
请教下具体步骤!
…………

网友:
回复 楼主:

1.作一个  4:5:6 的三角形.2.如图 作底边平等线(图中蓝线).
3.以A为圆心,蓝线为半径作一倍半径和两倍半径的同心圆.
4.四等分底边,作红线并交大圆于点B.
5.过B点作底边平行线.
6.连接A、B点,并将相关几何元素比例缩放至底边为60.即得.

可否?

网友:
用楼上的方法画的,不错!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了!
……

网友:
很好,参数化画法更快捷。顺便问一下,以一段距离的两倍画圆怎么画方便,那么N倍的圆怎么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的方法~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

网友(2010-10-23):
先画三角形,知道了3条边的长度,和一个角度,是可以画出来的
然后画长度为15的那条直线,以端点为圆心,26.03013460为半径画圆,与长度为40的边得到一个交点A,以这个交点A为圆心,13.01506730为半径画圆,然后继续以A为圆心,26.03013460为半径画圆即可

网友:
楼上这26.03013460是怎么求出来的。。。

网友:
楼上这26.03013460是怎么求出来的。。。同意~~我也想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

网友:
先画三角形,知道了3条边的长度,和一个角度,是可以画出来的
然后画长度为15的那条直线,以端点为圆心,2 ...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对,就是这么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画三角形,知道了3条边的长度,和一个角度,是可以画出来的'---醒醒吧,画三角形,只要3条边的长度.

网友:
先下载看看,小生有礼了,

网友:
2楼的朋友方法很好   行之有效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