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部件关联的解决!---请教

楼主(2010-08-13):
如图当初编辑这个零件的时候已经建立关联关系了,但不知为何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即无上下关联。
很希望把这个关系再变成相互关联的,怎么设置呢?对于断开与锁定的很好搞,这个关系怎么搞希望大侠指点,好多的沉头孔都是关联的,
一下变成无上下关联的了,当参考零件变化后,这个没有随着变化,又要重新搞很费时间。

网友:
很少这样搞。
是否可以试一试找到应该关联的文件名,把对应的文件改为这个名字。笨办法且未必有效。

坐等高手出现。

楼主:
大侠们走避暑去了吗

网友:
貌似关联的文件没有打开(没有存在于内存中),所以就显示成无关联状态。而其实本身还是有关联关系的。
另外也有不随关联产生变化的情况。这也许是使用的是D版有关。以前我就因为采用螺纹孔关联,产生改动后,最后出图纸也没检查,加工出来的零件螺纹孔对不上。

网友(2010-10-22):
好像是文件名的问题,具体的我也不好判断,把源文件复制一下,用新的文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