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三分钟电机烫手,电机是不是选小了?

楼主(2010-08-13):
有一台双联泵型号:PV2R13-23-60    采用型号为:Y160L-4  15KW的电机。
发现空载时电流为15A,负载时电流为73, 这样正常吗?运行三分钟左右用手摸电机感觉烫手。请问我的电机是不是选小了。

网友:
很可能是。额定电流有没有超?
供应商的技术支持人员一般会提供比较专业的答复。

网友:
三相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15KW电机正常带负载电流每相30安培左右,电流足足大了一倍,
难道热保护没跳吗?当然如果是220V电机另当别论。

网友:
电流有点大,可能是电机选的过小啊!

网友:
理论计算数值,跟实际数值,不可能相等的。你的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3倍,明显不行拉。最好测一下启动电流,检查运转机构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明显是电机小了,换吧。

网友:
PV2R13-23-60是油研的双联叶片泵,额定工作压力为14MPa,泵的两个出油口的排量分别为23ml/r和60ml/r.如按额定压力计算小排量泵约需5.5KW的驱动功率,大排量泵约需15KW的驱动功率。实际的驱动功率取决于你的系统工作压力,流量和液压系统结构。Y160L-4  15KW的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为30A,你的工作电流为73A,电机已严重超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定电流时30   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热过载继电器是40A的   开动一小会就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小流量泵给拆了,现在只剩大流量的低压泵了,

网友:
回复  我在飞

    我把小流量泵给拆了,现在只剩大流量的低压泵了,
引用 楼主:

    那现在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
我看的资料是选用电机功率=压力(MPA)×流量(L/min)/(60*效率)
计算下你的电机不够啊

网友:
先看看油泵有没有问题,在看看你的压力是不是调的太高,应该电机选的差不多。

楼主:
回复  12#

73A就是在我拆了小流量泵后测量的结果。因为液压阀块只有一个进油口,双联泵有俩出油口,所以我把小流量泵给拆了,就是把里面的叶片泵取出来,然后把小流量泵的出口给堵上了,之后就是这结果。

楼主:
那现在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引用 网友C:

    73A就是在我拆了小流量泵后测量的结果。因为液压阀块只有一个进油口,双联泵有俩出油口,所以我把小流量泵给拆了,就是把里面的叶片泵取出来,然后把小流量泵的出口给堵上了,之后就是这结果。

楼主:
先看看油泵有没有问题,在看看你的压力是不是调的太高,应该电机选的差不多。
引用 网友D:

    嗯,我试试,要再换电机老板该对我发飙了,因为这是同样的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