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左右件啊

楼主(2010-08-14):
大侠们什么是左右件啊?

网友A:
关于某个平面左右对称(不是指物件关于自身的平面对称)的两个物件,如同人的左右手一样。

网友:
左手和右手,对称的。

网友:
不要拿这些没有水平及准则的问题出来。

网友:
完全灌水~~~~~~~~~~~~~~

网友:
左右件需要出2份图纸的路过。

网友:
哈哈 挨骂了吧。路过啊

网友:
就是文武件,台湾人的叫法,古时候大臣上朝,分为文武两列,文左武右!从此来的!就是安装在主件的左右两边的意思!
楼主应该明白了,一般这种零件画好一个以后可直接镜像生成另外一个。

网友:
指基于特定对称面的两个对称的零件,在汽车车身零件上应用较多,例如汽车的左右车门(按汽车标准规定,在车内面朝前而坐,左手侧的车门为左车门)。
出现左右件对称的零件可以只绘制左件图纸,并注明右件与左件对称即可。如果有局部不对称的地方,则用双点化线绘制,并用引线标明“仅适用于左件(或右件)”

网友:
就是对称件,或称镜像件。10楼解释的很好。
如果你用CAD,随便打开一个零件图纸,在图纸外面画一条铅垂线,以这条线为镜像线,镜像产生另外张图,这张图跟原先那张图所示范的零件就是左右件。如果你用PROE3.0以上的,它就有一个镜像零件功能。

网友:
关于自身对称的零组件不存在左右件的问题

网友:
大侠们什么是左右件啊?
引用 网友A:

关于某个平面左右对称(不是指物件关于自身的平面对称)的两个物件,如同人的左右手一样。

网友:
按德国的图纸翻译名称是互为影像零件,即你照镜子,你和镜子中的像的关系。

网友:
前不久接触到一个轧钢机辊轴支撑滑座,组焊件毛坯拉来后给了一张图纸,说两件一反一正为一组,尺寸都一样,现场实检结果,图纸和毛坯有一半对不上,两件有一个装配销孔位置也不一样。来人忙返回,又取来另一份图纸。看来设计时只出一份图纸可能问题不大(给机加技术员看的)。真要是给一线工人看,还是把两份图纸都做出来的好。

楼主:
谢谢fhxh的答案,不像某些人,眼高手低!

网友:
镜像件并非都是左右件!

网友:
就是两个东西,对称的

网友:
大侠们什么是左右件啊?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就是2个零件互为镜像。
    按照图纸标准化的要求,一个出具2张图纸来表示2个零件互为镜像的零件。
过去由于都是手绘图纸,为方便,往往在图上注明“左右对称各一件”的字样。其实,那时候图纸标准化的要求,就已经要求出具2张图纸来表示。
    如今,都用电脑,镜像的零件易如反掌,所以还是出具2张图纸为好。

网友:
看了大家的介绍才知道什么是左右件

网友:
不耻下问,怎么可以这样吗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不是机械术语啊,不是的话不要在这里面提,还一个是你这问题也太抽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