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切割横向轴不走了?

楼主(2010-08-14):
线切割割工件的时候,走两步横向轴就不走了,也锁不死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呵呵。你可能把防护罩取下来,看看步由步进电机那里接出来的几根线有没有断开或是松动了。锁不上,那一定是那里的线路有问题的,要保持机床运动时,那线没有和其他地方有干涉的。

网友(2010-11-10):
横向电机线进水松动或是接触不良.会出现锁不死.或是锁定后.用手轻轻一转就可以转动.
0 \& a7 y% v% G不动还是好事呢.接触不好时更烦人.上次我设计好的一行程,竟然少走了两公分...

网友:
横向电机线进水松动或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