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NPN与PNP的选型---请教

楼主(2010-08-14):
选传感器的时候,常常遇到NPN或着PNP的选择,请教大侠:这个东东是不是只跟PLC有关系?哪些PLC用NPN的,哪些又用PNP的?

网友:
1、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对于NPN-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
    对于NPN-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NPN-NC+NO型,其实就是多出一个输出线OUT,根据需要取舍。

    2、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ov。
    对于PNP-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OV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输出低电平OV。
    对于PNP-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0V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低电平0V。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PNP-NC+NO型,和NPN-NC+NO型类似,多出一个输出线OUT,及两条信号反相的输出线,根据需要取舍。

    我们一般常用的是NPN型,即高电平有效状态。PNP很少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用PNP,三菱PLC都是传感器把输出拉到地。其它的像欧姆龙也是一样,我想用低电平有效比高电平有效要好,
可以更有效的抗干扰,一般干扰信号都是高电平。

网友:
我们选用传感器的时候倒是PNP用的多。

网友:
简单说,就是“源型”输出和“漏型”输出,要和PLC的输入匹配。大部分PLC是可以转换的,日系的一般是固定的。
干扰和这些没关系。用常开还是常闭要看信号类型,条件型的用常开,监控型的用常闭,防止断线。
基础的东西,要多看标准和手册啊。

楼主:
简单说,就是“源型”输出和“漏型”输出,要和PLC的输入匹配。大部分PLC是可以转换的,日系的一般是固定的 ...
引用 网友A:

    对电基本不懂 ,多谢指教!有那些书介绍这方面的基础知识,请大侠介绍一下.

网友:
看来大侠是想看那些“速成”的书,就看你用的PLC,传感器的样本和技术手册就好了。比如PLC的硬件手册上会详细讲输入输出接口的类型等等细节,一看便知。
要说基础,得看什么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这些,觉得有必要就看,没必要就算了。

网友:
说的简单点:日系NPN居多,欧系一般都是PNP,也就是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的问题

网友:
要想深入的了解一下,还是要看一下电子电路,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上面说的

网友:
也就是一个是正逻辑,一个是负逻辑,一般来讲,PLC和控制卡等都是两种传感器都可以接,只是接法不一样,详细参照所用控制器的说明书。
没问题的,俺都用过。

网友:
评分的速度好快啊,哈哈,
接线最好看说明书,不要废了传感器或控制器的端子板,不过现在用的小日本和美国佬的东东还没废过。废过几个国产的传感器,就是因为没看说明书,有人想当然的接了。

楼主:
评分的速度好快啊,哈哈,
接线最好看说明书,不要废了传感器或控制器的端子板,不过现在用的小日本和美国 ...
引用 网友B:

    多谢!。最近找了本国外的基础电子电路正在看,老外的教材看起来确实舒服啊,跟当年的大学教材不可同日而语,看完基础我再看说明书,估计上手能快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子版吗,是的话就共享下吧,大家跟着学习学习,顺带还可以巩固下鸟语。哈哈

网友:
条件型和监控型,很明了啊。谢谢 螺旋线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B:

    遗憾,是本书。呵呵。

网友:
各位。选那类元件,看你的要求。我想问问。可以这样理解吗?就近接开关,NPN就是常开型,接触有信号输出。
PNP就是常闭型,接触断信号。我忘记了,好想是我公司的采购还是电气主管告诉我的。

网友:
一个常开触点,一个常闭触点而已!

网友:
那要看你的工况时什么 了啊,要不要选择那种抗干扰的啊什么、的

网友:
传感器有NPN和PNP之分,其实就是三极管作为开关元件输出。三极管有NPN和PNP之分,因三极管驱动负载一般在集电极与电源之间,这就决定了开关的极性。NPN型的负载是接在电源正极与集电极(输出端)之间,PNP型的负载是接在电源负极与集电极(输出端)之间。不管是常开型与常闭型极性都是一样。必须根据电路要求来选择。

网友:
再传个接近开关接线图供参考。

网友:
我建议您在选择PLC是,详细看一下说明书,上面都有,这个一定要注意了,有时候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把传感器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选传感器是瞎选,选完就扔给电气。没考虑过为什么,只知道要一样,原来这才是原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谁都是又不会到会的,这就是进步,我也是那时候我上大学时老师给说的,不经意间记住了。

网友:
学到了,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接正负电源的问题,与PLC没有关系。

网友(2010-09-27):
回复 网友B:

    大侠把书名和购买途径贴下,有想学的社友可以自己买本看看。

网友:
学习了,螺旋线说得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才收到消息提醒。

应版主要求提供书名:

   书名为The Science of Electronics,DC/AC。
   相关信息可在百度中搜寻。本书讲的很基础,秉承了国外教材一贯风格,比较实用,深入浅出。说的俗点就是生怕你看不懂,学不会。非常适合初学者看看。

网友:
有道理 看看书 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小白飘过 只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