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出来的杯状不锈钢零件,车加工和去毛刺---请教

楼主(2010-08-14):
冲压出来的杯状不锈钢零件,再在车床上车到成品尺寸,请问用什么种类刀片为好,以及车床加工后的毛刺如何处理掉,最好能在车床上改动下能去掉毛刺。厚度0.4毫米。

网友:
厚度多少 如果太薄是无法用车床加工的

楼主:
厚度0.4毫米,不会意思忘记写了

网友:
0.4MM也能上车床啊?我还真没见过……楼主是不是没有用过车床啊?

网友:
0.4MM上车床?........................

网友:
磨光机么?

网友:
没懂 ,
怎么夹?

网友:
0.4mm装加时会变形么。难道楼主的车床不震刀。

网友:
貌似关键是怎么装夹固定把

网友:
0.4MM 是指冲压板材的厚度。

冲压出来的零件,再在车床上车,是很常见的二次加工法。
有人质疑这样的工艺 自己没有见过也不需要说别人不懂吧。
一般用仪表车或专用机做二次加工,车床是少量用的。主要还是工装夹具的问题。
不锈钢零件一般是用黄色的M类钨钢刀。

去毛刺有很多方案,要看图纸上可允许的条件来决定。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产品是不是可以选择精密冲压,一次把尺寸加工到位?

网友:
说到底还是不懂 怎么夹得 哪位大侠解释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车加工也是可以的,医用器械要求很高,也有采用这种加工方式,毛刺可以用振动研磨去除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车两个跟这个零件上下一样的凹凸模,一个夹在三爪上,一个固定在顶针上,把零件放在中间顶压就行了。    这样不行再联系huangwe.nqi@163.com

网友:
冲压时模具间隙太大导致有毛刺

网友:
做一个和杯形相同的电磁铁夹具将杯形吸在上面再用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