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弧是怎样编程的?

楼主(2010-08-14):
求教:如图是怎样编程的(用车床,刀尖半径补偿),我用的内孔车刀是R1.0,刀宽是2.0的.刀偏里输入的是R1.0,  T8.

网友:
这么小的圆弧,直接用成型刀扎就行

网友:
磨个成型刀。。
支持楼上的!

网友:
对,支持楼上的,成型刀勾一下就OK了

网友:
直接用成型刀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成型就 可以 了  支持楼上 的

楼主:
各位说的都对,我在这里先给大家说声对不起!我忘记标注圆弧R1.75的公差了, 这个圆弧R1.75公差只有0.05,磨成型刀难度比较大.

网友:
不可以磨的话,那就拿去线切割

网友:
你可以买刀片加工,就是数控车刀,买个这么大的刀片,,应该是M级的就行

网友:
同意大家的看法。直接用成型刀扎一下就可以了 。

网友:
建议成型刀.......................

网友:
人家都说了,不是用成型刀,告诉你的正确答案吧,按你说的这个应该是内孔上的,你刀尖是R1,象限号还是用2就行了,对刀长用长的最外面对工件的最外面,不需要用8象限,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机床,不过就算改象限也应该是6吧。尺寸比较大,刀有点小,直接走可能断刀,可以先用R1.5左右的刀粗扎一下,再精走一刀
G0G41......
G1Z0F...
X172.48
Z-2.25
X173.3
G3X173.3Z-5.75R1.75
G1X172.48
W-1.2
G0X168.
Z2.

网友:
直接用成型就加刀补 可以 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简单的就是用成型刀。

网友:
成型刀扎巴,没其他办法。

网友:
不行就用俩个尖刀,不要圆弧了

网友:
在此处应取消刀尖半径补偿,如果粗糙度不高,
一刀在中间扎到底,两边各走1/4个圆弧,在中间接刀就ok了,
在这样的有碰刀可能的区域里,最好取消刀补

网友:
看来都是做小机床出身的,只要让开2倍刀尖距离,就不会碰工件,为什么要取消刀尖补偿?

网友:
只会理论还是不行的,要亲手做过才知道,本人做了10几年的进口国产全功能数控车,主要加工小精密模具类,处理这种情况多了去了,当然上面的程序不一定完善,有刀尖干涉的地方要改改尺寸,不过这样做是绝对可以的,可能没做过的人感觉,怎么会这样加工,数据好像不对,呵呵,实践和理论加起来才能做出好东西来。

网友(2010-09-16):
直接用成型刀做啊!呵呵

网友:
如果刀磨不好
就是用刀具偏置也搞不好,
还是用线切割割两把,
一把粗车一把精车。

网友:
直接用成型就 同意上面说的话

网友:
可以用成型刀直接做啊!

网友:
圆弧太小了,建议用成型刀具,效率高。而且那个圆弧应该没什么要求。

网友:
用成型刀!!!!!!!!!!!!!!!!!!!!!!!!!!!!!!!!!

网友:
最近对测量感兴趣,不知道这个给个公差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测量?希望达人给讲讲.或者怎样测量才准确?

网友:
用线切割一把不就好了,不用自己磨的。

网友:
dsfs asdfa sdfasdf sdf f

网友:
有待解决,时刻关注着,!!!!!!!!!!!!!!!

网友(2010-10-26):
最好是用成型刀,数控是为了提高效率,不是一把车刀打天下,要把通用床子和数控机床的东西结合起来,思路开阔点

网友:
可以加工的!用尖点的刀具

网友:
支持1楼的方法........。

网友:
成型刀 弄不出这个圆弧吧。 0.4那里 深2.15 R1.75。学习。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MyMjE3NjA=.html

网友:
程序走起来是没问题,就是这刀不好选,刀补也不好补,非要走的话问问刀具商,不能一次加工,分两边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高速钢磨一把成型刀,直接用G01切就可以了。

网友:
G02 I-0.4 K4. R1.75 F0.08;  起点你没有给出自己看图纸算吧,还有我这段里没有加刀尖半径你自己加上或用刀尖半径补偿指令。

网友:
是模具上的吧,我们做过直接用的成型刀做的,做好用三座标检一下,再补多少

网友:
用成型刀车比较简单,可以试一下

网友:
买成形刀片加工。。。。。。。。。

网友:
线切割肯定不行的。赞成用标准成型刀,然后控制好切削参数。

网友:
图纸看看清楚!圆弧大于1/2圆弧好哇?成型刀能做出来???

网友:
选内孔线和右端面交点为编程原点
G92 X200 Y4
M06 T08
M03 S600
G00 X4 Y4
G01 X-3.3 Y4
G01 X-3.3 Y1
G03 X-4.7 Y1
G00 X-4.7 Y4
G00 X4     Y4
这是考虑刀补的情况,纯课本学的理论,不知道可不可以,没有仿真软件,希望各位指正
楼主的刀具是怎么放置的有点迷惑

网友(2011-04-29):
用两个成形刀,一个开粗,一个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