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车床上车六角

楼主(2010-08-14):
如何在车床上车六角,请大家教教我

网友:
内六角一般使用冲头在液压机,外六角可以在车床上使用动力头和分度功能铣或者使用六角专机铣.

网友:
这东西为啥非要在车床上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铣车上的活排满了

网友:
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做嘛哈哈。不过这成本也忒高了点,

网友:
不着急的话周一帮你问问。。。我们那有个挺厉害的

网友:
自己找事干。。。。。。。。。。。

网友:
以前看见过这种机械  可以在车床上加工六角的   好像是在车床上安装一个带电机的设备

网友:
刀具比较贵,而且寿命不长,你要做好准备。就是用一个浮动刀套。加工的时候刀具与零件是跟转的。靠机器走Z方向的力降零件切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工件安装在刀架上.铣刀夹在卡盘上.靠中拖走动.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行。工件只能在三爪卡盘上。

网友:
可以车床加工,以前看见过这种机械  可以在车床上加工六角的   好像是在车床上安装一个带电机的设备

网友:
车六角不能用一般的方法车,外六角还是内六角,多大?

楼主:
是外六角45#调质的.对边50

网友:
就是六角车床嘛.仪表车厂有的价格也不高

网友(2010-09-30):
论坛上不是有个叫 六角车的 人么 他肯定知道 。

网友:
六角车床好像和车六角没什么关系吧    还是我不懂??

网友:
哦   刚看了视频   或许此六角非彼六角

网友:
车床也能加工六角的,就是要工装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大侠你好    我需要车方   该工装能行吗    具体怎么改有改装图吗

网友:
车床上可以加工多边形,具体就要把车床进行扩大使用,其装置由刀盘和变速装置组成。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真的有吗   哪里有卖的    你有图片吗   先看一下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通过锻造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可以到书店看看,关于车工方面的书。里面会有你想要的。

网友:
效率太低而且精度达不到

网友:
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道理可以但是有难度,你有想过工件的、、、、、、、、、装

网友:
看你是什么形状的料了。

网友:
用动力头直接搞定,非常方便

网友:
这个很简单呀, 把铣刀装在车床卡盘上并找正,拆去小滑板,装上万能分度头,调整好中心高,卡上需加工的工件,调整好大滑板 中滑板的位子,启动机床,操作中滑板分六次铣削六个面就ok啦。

网友:
回复 网友G:

    装夹很简单的,没什么特别,我有视频,用手工车的视频和刀具商提供的视频,问题在刀具而不在零件的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