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才能防止图中的皮带跑偏?

楼主(2010-08-14):
如何设计才能防止图中的皮带跑偏,此输送带速度不高,对运动精度没有要求。输送的物料不重,但是作用力可能不平衡。
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如果用这个皮带,如何防止跑偏,有没有必要在托辊上加工出凸台。对于长度不定的这种皮带,市面上可否买到无缝连接的
二、如果不用这种皮带,用多挈带,或者同步带有必要没?成本会高出多少?皮带的宽度为300mm。

网友:
平板皮帶可訂製長度,滾輪採用中間直徑大,兩側直徑小的錐度輪可校直!

网友:
采用鼓型轮就可以了,所有的皮带都这样做的

网友:
錐度輪鼓型轮都可以皮帶長度可訂製

网友A:
最常用的就是鼓型轮,可自动防止皮带跑偏,机械设计手册也可查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皮带加导向条,并且一定要皮带自动接驳机接的环形带,一般情况下调好了就不会跑偏,我们现在一直都在用

网友:
嗯,看了,方法都不错!

网友:
方法都是常用的,但是确实很实用的,皮带可定制长度

网友:
你这个很简单了,又不是什么非常特殊的,鼓形结构就可以防止跑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答复。
    不过,您说的皮带加导向条,该如何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冒昧的问一句,这种锥度轮,要多大的锥度才合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楼上的,顶你.........................

网友:
大家都是老手了也,

楼主:
回复 网友F:

    seobe2010 大哥,太感谢您啦。不过现在的并非标准平带传动,而是作为输送带用的,您给的是标准值吧。皮带带宽都有300mm,托辊的中凸度又该如何做呢?
还想请问您,对于用角铁做的机架,出工程图时候,按一般的三视图,再加上剖视图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在机械手册中查到的都是标准值。
现在这种皮带是作为输送用的,宽度有300mm,机械手册中查不到呀,请问这个中凸度该如何选择?

网友:
我们也是用的鼓行轮。不过没有你的那么宽。我们最宽的是150MM.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如果带宽的话,中凸度应该是多少?

网友:
加一个纠偏装置,具体的说就是加一个传感器,让这个皮带架整体可以旋转,一般像卷镀锌薄板的卷筒都这么做。

网友:
LZ 图是正式设计图还是示意图? 好像宽皮带线除了要做腰鼓形轮之外,皮带下面设托板 (取决于承载物的重量和皮带轮轮之间的跨度), 还要有张紧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想法不错,但是成本太高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也算正式设计图吧,皮带直线方向长度不长,顶多半米,您看还用张紧装置和托板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給你一個方向,你去三住網站下載平面皮帶用皮帶輪cad圖,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
还没做过输送带呢,学习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应取决您选的皮带的质量(时间长了会不会松?)以及皮带尺寸精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您这样也太难了吧,焊接机架不复杂,弄个三D示意图,标个尺寸就好了。对于中凸高度越小越好啊,这得根据你的皮带质量来定,
有的皮带不好,凸高了,会引起皮带开裂。最好根据你们公司以前的案例制作。

网友:
还可以加一个调整机构,可以减少设计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大哥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购买皮带时,说明要加导向条的,并且要求导向条中心距,型号,皮带厂自己会搞定的,不过说一下,辊上也要车机同规格的导向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次感谢您!

网友:
可以从皮带供应商那里订购环形带;市场有立式纠偏辊卖,很便宜的,每边加上两个即可

网友:
长知识了,支持7楼的朋友,简单而又实用,
我感觉在机架两侧各焊置两个管子镶上轴承的限制皮带跑偏的导向轮也可以,在你这里用应该可以。

网友:
如何设计才能防止图中的皮带跑偏,此输送带速度不高,对运动精度没有要求。输送的物料不重,但是作用力可能 ...
引用 楼主:

没有必要在托辊上加工出凸台。将2个辊设计成鼓型,从动辊的轴承座设计成可沿皮带输送方向调节即可。皮带可定制。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啦

网友:
1.主动轮凸台加工
2.缺少张紧调节.

网友:
将一对轴承座设计成可以调节位置的形式,安装后调整两轴的位置,使其平行。这样皮带在传送过程中受力均匀,应该不会跑偏了。

网友:
不才做过一台皮带秤,除四个应力传感器外,自动滚筒,张紧轴承,清扫机构,防偏边轮,减震垫不可省却。

网友:
采用鼓型轮或导向条。

网友:
以上的方案就可以啊,鼓轮做起来很简单。用普通的皮带就可以啊,没必要用同步带之类的。

网友:
主要调节两根皮辊轴承座的夹角,不一定要绝对平行,微调至皮带不走偏为佳。

网友:
加导向轮啊,可以固定在铝型材上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一直认为调整平行度可以,现在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知道采用纠偏的装置会怎么样的,设计托辊形状是不是会不偏呢?

网友:
呵呵,学习了
好多种方法的

网友:
平行度不好,引起跑边。

网友:
加导向条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即使皮带有少许问题都可以使用

网友:
两边可以加端盖,就可以防止跑偏的

网友:
没有必要用同步带,同步带搞上去还是会跑偏。以上方法很多都可以。

网友:
调整两皮辊平行度,皮带也不能有变型

网友:
我们这边用的流水线一般都不会跑偏的,你的就那么短,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一侧轴有鼓就行 ,且这根轴是移动的,可调张力

网友:
采用鼓型轮就可以了,所有的皮带都这样做

网友:
鼓形结构就可以防止跑偏

网友:
对皮带来讲,跑偏分“高速跑偏”和“低速跑偏”,一般来说“高速自动纠偏”用鼓形轮,低速与中速则情况复杂,建议“机械纠偏”如挡边等。

网友:
加个顶丝调整两轴平行度就能行

网友:
初学者路过,本人浏览+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皮带自动接驳机接的环形带"是什么样的结构啊?能否发个图片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K:

很难调好的

网友:
皮带下加导向条就行了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采用鼓型轮就可以了方法都是常用的,但是确实很实用的,皮带可定制长度

网友:
楼主又确定下来方案了吗  关注中……

网友(2010-11-19):
加个限位件,  也就是鼓型轮  或者其他的,自己设计个。
然后你最好轴承座最好是可调的。  这样有利于你的试装,和以后的调整。

网友:
辊子做成鼓形的就可以了.可以向供货商订环形皮带(齿形接头)

网友(2017-07-07):
引用 网友L:

请问依据是什么?

网友(2018-10-12):
引用 网友A:
最常用的就是鼓型轮,可自动防止皮带跑偏,机械设计手册也可查到!

兄弟,哪查的,没差到啊,,,,

网友:
中间和两头可以加挡偏轮,皮带的质量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