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材料,激光钻大孔效果好,钻小孔不理想!

楼主(2010-08-14):
我公司的激光机用来在超硬材料上钻孔,比如宝石和钻石等,晶体激光功率约6W ,钻大孔很理想,比如10丝或20丝以上孔,孔型圆滑,但是7丝到5丝的孔就不行了,孔型带尖刺或呈现六角形 ,因为工件加工时是旋转的,激光从上往下打,理应孔应该是圆的,但是往往和蜂窝状一模一样的六角形,百思不得其解,光路也仔细调整过,就是不理想,特发帖求助,谢谢大家。

网友:
不是太清楚你们的问题。
使用激光打孔与其它打孔有何区别。请教一下。

网友:
那要看你激光波长是多少的,材料,具体应用等决定的

机器不是万能的,要根据应用来选择合适的机器,机器的外光路设计很重要,

具体可发邮件 zfyc@21cn.com咨询,我认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
不是太清楚你们的问题。
使用激光打孔与其它打孔有何区别。请教一下。
引用 网友A:

   激光加工是属于非接触式加工,很多是传统工艺根本实现不了的;

   某品牌笔记本电脑,要求在底座侧面加工散热孔,从外面用肉眼不能看到任何孔的痕迹,但要实现散热的功能,就是用激光实现的。

网友:
.................攒积分中

网友:
激光是任何材料都可以钻吗?费用高嘛?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from=notice&tid=171810
我这个材料可以钻吗

网友A:
激光加工是属于非接触式加工,很多是传统工艺根本实现不了的;

   某品牌笔记本电脑,要求在底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可否论述一下IC封装领域切割?

网友:
激光是任何材料都可以钻吗?费用高嘛?

我这个材料可以钻吗
引用 网友C:

    不知孔深是多少,

网友B:
非常感谢!可否论述一下IC封装领域切割?
引用 网友A:

    这个领域技术已非常成熟,不知阁下是代工厂还是最终客户

网友A:
这个领域技术已非常成熟,不知阁下是代工厂还是最终客户
引用 网友B:

这个领域刀片切割与激光切割还有其它切割方式的不同。
性能、成本。。。。
与此行业相关行业吧。

网友:
不懂这个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2011-04-13):
机器不是万能的,要根据应用来选择合适的机器,